请教一下STM32自定义HID传输回复USB_NOT_READY问题

楼主(2011-02-17):
在HID里面,GetReport里用端点0返回USB_NOT_READY之后,再次发送SetReport端点0就收不到数据了,求解释

网友A:
这要看你怎么做的。

楼主:
香主,请问下,之前这个问题解决了。现在出了个新的问题,就是在HID里上位机发送SetReport的时候,然后下位机没应答,然后再次发送SetReport就没数据发过来了。截图如下,请教香主我该如何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