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下两个概念问题

楼主(2011-02-17):
RT: Frequency drift & Frequency OFFSET  请教各位解释下。谢谢!

网友A:
这是手机射频里面的术语,频率漂移和频率偏移。 打个比方,用CMU200观察手机某一信道的中心频率时,会出现频率偏移的现象,比如中心频率从905.8MHZ偏移到了905.86MHZ,这就是频率偏移;而中心频率在一段时间内从一个频率变到另一个频率,就是漂移,比如在8分钟内中心频率漂移了905.86MHZ-905.8MHZ=0.06MHZ,就叫在8分钟内中心频率发生了0.06MHZ的漂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