急:可控硅BTA41 600B控制扭矩电机故障问题!

楼主(2011-02-17):
急:可控硅BTA41 600B控制扭矩电机故障问题,请各位高手大侠们给看看吧,谢谢!
可控硅使用过BTA12  600B   、BTA26  600B、BTA41   600B.
1.
能否分析一下原始图中为什么可控硅经常导通故障,有什么大的缺陷吗。

2.
现有最终试验电路还有什么缺陷、不足或问题吗?还需要怎么修正。

3.
根据处理过程能够确定是什么问题,和如何改正吗?

4.
在堵转中,由于使用IN5408和150欧姆电阻,相当于220交流电半波导通供电,可控硅在使其通过自己是有无影响?

网友A:
写的很详细,先赞一个。

帮你反复看了几遍,印象如下:
1. 电路无大问题,你反复修改的地方充许弹性很大,基本对电路性能起不了很大的改变或改善。
2. 作为一个产品,综合性考虑很重要,由于没有给出全部电路,只能根据经验推断了,不一定正确,仅供参考。
3. 本电路中,由于用了三个可控硅,既有串联又有分流,这样用法对可控硅的控制要求特别高,原因是由于可控硅的固有特性,和三极管、MOS管不同,你想让他导通时,他不一定听话,马上就导通(视两端电压情况而定),更要命的是,你想让他截止关断时,他更不听话,不但要看其两端电压,更要由可控硅内部流过的电流状态来决定,决定他是否听你命令,实行关断截止。因此,在本电路中,看不出你用什么方法什么手段来保证其在2号可靠关断截止后,再让3号导通,否则,瞬间短路产生的高压环流等,极易让可控硅过载击穿。
4. 按照你的描述,可控硅用到BTA41, 这么给力的管子,哪怕你的小扭矩电机不转咬死也不会损坏,但还是击穿损坏,小声的问一下,你散热器装了吗?如装,装了多大面积?

网友A:
先给三点意见,供参考:
1. 正、反转切换时,先加个软件延时试一试,建议加个50-100ms的延时等待,再实行切换。
2. 如电路设计的不尽合理,加个合适的散热器,有助于你减少可控硅击穿的故障。
3. 在硬件上,最好带硬锁,即由硬件保证2号,3号可控硅在任何时间,只能有一个导通,用软件控制不一定很可靠。

楼主:
首先谢谢老师的帮助,将楼上两位的一些提出可能性进行以下说明:
1、 作为一个产品,综合性考虑很重要,由于没有给出全部电路,剩余电路使用中没有出现问题,剩余电路就是用单片机控制moc3061的1,2脚导通截止,来控制moc3061的4,6脚导通截止来分别控制三个可控硅。
2、关于可控硅散热问题(也说了本身负载功率就不大),电路工作的各种环境、温度、时间下都检查过温度,一点都不烫,没有问题,同时对三个可控硅外部连接统一接地了。
3、正、反转切换时,看不出你用什么方法什么手段来保证其在2号可靠关断截止后,再让3号导通,否则,瞬间短路产生的高压环流等,极易让可控硅过载击穿。在硬件上,最好带硬锁,即由硬件保证2号,3号可控硅在任何时间,只能有一个导通,用软件控制不一定很可靠。
关于正反转时,由于程序控制,确实切换比较快,我倒是可以修改程序试试;另请问一下,如何增加元器件来防止瞬间短路产生的高压环流呢?也就是实现硬锁呢?
谢谢!

小弟也是慢慢开始研究电子电路的,都是皮毛,还请多指教!

网友A:
如何增加元器件来防止瞬间短路产生的高压环流呢?也就是实现硬锁呢?

答:这是两个问题,在经典可控硅控制电路中,过流可检测(通过串小阻值取样电阻),但不能即时关断(由可控硅特性决定),只能在下一周期关断,但最好的方法是预防,即动态检测2号可控硅的电流,等2号可控硅彻底断流关断后,再触发3号可控硅导通,但电路要复杂多了。
还有个方法是插入延时等待,在关断2号可控硅时,等待N个触发周期(由于是非同步的,这个周期并不准备,只能取偏大,以保证2号可控硅能彻底关断),再触发3号可控硅导通。

什么是硬锁呢?
答:硬锁是指硬件保证,即控制2号,3号可控硅的控制触发信号,经过一个硬件单元,再输出控制可控硅触发,这个硬件单元主要有如下功能:
1. 当2号,3号控制信号同时有效时,输出关断,保护2号,3号可控硅不同时导通。
2. 当其中一路控制信号无效时,需延时N毫秒,另一路控制信号才充许有效,这样,保证等一路可控硅彻底关断后,才可开启另一路可控硅,保证二路可控硅不同时瞬间导通短路产生的高压环流。
3. 当然上述功能软件也能模拟,但可靠性稳定性特别是抗强干扰性没有纯硬件的高!

网友A:
如有些型号的IR系列MOS驱动器,就是典型的带硬锁的硬件MOS驱动电路,用来保护上下桥2个MOS不能同一时间导通!一个MOS管关断后,需延时N毫秒后,另一个MOS管才充许打开,以确保上一个MOS管彻底电关断!

当然,由于可控硅的特殊性,这个延时N毫秒数值,比关断MOS管的延时时间远远要大好多倍!

楼主:
有没有简单方式可以增加元器件来防止瞬间短路产生的高压环流呢?因为通过分析等等也没有更多可能造成可控硅击穿导通了,现在出现的概率也不是很高了。

网友A:
最简单有效的方法是插入延时等待,在关断2号可控硅时,等待N个触发周期(由于是非同步的,这个周期并不准备,只能取偏大,以保证2号可控硅能彻底关断),再触发3号可控硅导通。

网友A:
另外,由于你目前可控硅为单片机输出直接控制(即用软件模拟控制),有时一个强脉冲干扰,迭加上就会出现电路失误,击穿可控硅!

网友B:
对堵转的原理不怎么了解。
可以先不考虑堵转。去除IN5408和150欧姆电阻,试试还会不会出现问题。

控制时 2号和3号可控硅要按“123jj”所说,切换时要有几个周期的间隔。

网友A:
对堵转的原理不怎么了解。
可以先不考虑堵转。去除IN5408和150欧姆电阻,试试还会不会出现问题。

控制时 2号和3号可控硅要按“123jj”所说,切换时要有几个周期的间隔。 ...
引用 网友B:

LZ描述的堵转。严格的说,应该属于直流制动,即直流刹车。
这种情况下,由于是单向导通间断性直流电,更不容易让可控硅击穿。

网友B:
LZ的可控硅损坏应该是高压环流造成的,应该和电流大小没关系。

所以不能确定“由于是单向导通间断性直流电,更不容易让可控硅击穿。”

假如堵转是属于直流制动,我想直流的方向应该对堵转效果没有影响吧。
可不可以2号3号可控硅直接接220V电源端,用1号可控硅串联IN5408和150欧姆电阻来起到直流制动的效果,这样就没有可控硅之间的串联了,控制时只要确保任何时候保证不大于一个可控硅导通,再加上切换延时就问题不大了。

网友A:
同意LS的前半句观点,LZ的可控硅损坏应该是高压环流造成的,反半句不认同,应该和电流大小没关系。高压环流造成瞬间大电流能量极大,如不能有效控制,一瞬间就让可控硅超流超载报废。

1号可控硅在电路中起开关作用,在适当时候短路制动回路(IN5408和150欧姆电阻串联),从电路特点上来看,应该是最安全最保险的可控硅应用,任何正常工作状态下都不应该损坏,在本案例中,是由于下面的2号可控硅击穿,电路失控,才造成了1号可控硅跟着击穿。

网友C:
要有足够的功率才会烧坏管子的

楼主:
谢谢大家对这个问题的分析,有几个方面再问一下:
1、可控硅损坏应该是高压环流具体是什么情况?高压到多少,我控制的电机是220伏的,加上其启动电容,及电路中的电容的各种作用,电压也超不过500伏吧?

2、由于是单向导通间断性直流电,更不容易让可控硅击穿:问题是更容易击穿还不不容易击穿呀?不过堵转是属于直流制动(应该是220伏半波工作),我想直流的方向应该对堵转效果没有影响吧(方向对堵转效果确实没有影响)。

3、具体三个可控硅工作过程如下:
    正转:可控硅1导通,同时硅2导通,硅3截止,两个同时导通500ms,相当于220伏电机正转500ms;然后硅1截止硅2导通,硅3截止,in5408和电阻工作,相当于220伏半波堵转工作,到指定90度角度;然后硅1截止,硅2截止,硅3导通,反转10ms刹车;再然后然后硅3截止,硅2导通,硅1截止,保持220伏半波堵转工作,维持90度角度。

    反转:可控硅1导通,同时硅3导通,硅2截止,相当于220伏电机反转到指定90度角度;然后硅1截止,硅3导通,硅2截止,in5408和电阻工作,相当于220伏半波堵转工作,维持90度角度。

    具体硅2,3切换导通截止是否有保护延迟时间还不太清楚。

网友A:
1、可控硅损坏应该是高压环流具体是什么情况?高压到多少,我控制的电机是220伏的,加上其启动电容,及电路中的电容的各种作用,电压也超不过500伏吧?

答: 高压环流是在可控硅2号和可控硅3号同时导通时产生的,由于电机线圈电感的存在及外接运转电容的储能作用,瞬间产生的高压可高达上千伏,环流可高达上百安,足以让可控硅击穿。

2、由于是单向导通间断性直流电,更不容易让可控硅击穿:问题是更容易击穿还不不容易击穿呀?不过堵转是属于直流制动(应该是220伏半波工作),我想直流的方向应该对堵转效果没有影响吧(方向对堵转效果确实没有影响)。

答: 可控硅1号的击穿,是由于下面的2号可控硅击穿,电路失控,才造成了1号可控硅跟着击穿。

3、具体三个可控硅工作过程如下:
    正转:可控硅1导通,同时硅2导通,硅3截止,两个同时导通500ms,相当于220伏电机正转500ms;然后硅1截止硅2导通,硅3截止,in5408和电阻工作,相当于220伏半波堵转工作,到指定90度角度;然后硅1截止,硅2截止,硅3导通,反转10ms刹车;再然后然后硅3截止,硅2导通,硅1截止,保持220伏半波堵转工作,维持90度角度。

    反转:可控硅1导通,同时硅3导通,硅2截止,相当于220伏电机反转到指定90度角度;然后硅1截止,硅3导通,硅2截止,in5408和电阻工作,相当于220伏半波堵转工作,维持90度角度。

    具体硅2,3切换导通截止是否有保护延迟时间还不太清楚。

答: 可控硅2号、3号切换导通截止必须要有保护延迟,等待其中一个彻底关断后,再开启另一个,由于你这个电路没有同步信号(有同步信号时,延迟一个半波时间即10ms足够),那么这个延迟时间必须2倍于最小延迟时间,即最起码延迟20ms,  如有条件,可延迟50-100ms,  让电机线圈电感和起动电容上储存的能量消弱,减少不利因素。

另外,在正转时,当中插入了10ms反转,事实上,在没有同步机制时,这个半波时间可以控制,但真正控制可控硅只导通10ms,去很难做到,增加这一步,难道是为了消除机械间隙而特意加的?

网友A:
说实话,交流电机用于超短时间内,频繁正反转,并不合适,如有条件,建议改成步进电机。

楼主:
看来大家定位主要在高压环流了,是在可控硅2号和可控硅3号同时导通时产生的,由于电机线圈电感的存在及外接运转电容的储能作用,瞬间产生的高压可高达上千伏,环流可高达上百安,足以让可控硅击穿。

那关键问题是怎么解决,解决方法是程序改进也不太牢靠,而且因为程序修改不太熟悉,修改也不太好办,除去反转倒是没问题。

有无改进电路可以解决的,比如修改硅2,硅3并联电路,加上保护措施?
原来硅2,硅3都并联一个10d821k压敏电阻,我感觉因为可控硅一般是bta12  600b都是承受在600伏左右,如果用10d821k,其实压敏电阻没启动作用;因此更换为14d620k(前期也试过10d560k,在电路上短期试用,功能正常,现场使用一个倒是没发现问题,因为只试了一个,也没有详细记录,不知道是不是解决了),如果这是个方法,那将每个硅两面增加14d620k或10d560k,在将220电源部分增加文件中说的电路(该电路也有压敏电阻保护),不知道是不是能解决(至少从原理上,因为毕竟现在可控硅击穿也是偶尔现象,也许这样能改善大多的情况)?

网友A:
在可控硅上并压敏电阻,并无什么大效果,该击穿时也照样击穿。

改硬件,倒是一个好方法,如用TTL/CMOS电路搭,要用到好几个元件,主要是门电路及单稳态触发器,其中门电路管时序,单稳态触发器管延时,原理见5楼硬锁。

网友A:
比较简单实用的方案是:

1. 在正转运行时去掉其中的10ms反转。
2. 在正转运行和反转运行两个状态中,强制加入50ms的延时等待,令其不能一下子反状态。

楼主:
谢谢,我先试试目前电路的情况,将具体情况记录一下,然后试试去反转看看。

楼主:
再顶一下,看看谁还有可控硅使用、保护、操控电机等方面的经验或技术,作为交流吧,我这些也算是作为参考,都是实践经验和参考得来的具体东西,作为一个抛砖引玉吧!

楼主(2011-06-08):
再拱拱:现在综合其他哥们求助贴的的一些情况,汇总一个观点,不知道是不是问题所在:

两个可控硅由于控制频繁正反转或者意外干扰,同时误导通,启动电容等于通过可控硅短路,由于运行时电容内存有400伏左右电压,导致可控硅被击穿。因此时放电电流相当的大。

同时考虑(参考其他两个做的经验,都加入加入扼流圈电阻,这个比较明显能看到,具体程序难确定是否有延迟,但是至少人家的可控硅不坏,不过我的也是有半年才坏,而且我计算在10%的概率吧)

解决办法:1、简化正反转控制。已完成
               2、在正转运行和反转运行两个状态中,强制加入50ms的延时等待。未完成
               3、串入扼流圈电阻,大大降低此电流。已完成

改完了,只能等待时间来证明了

楼主(2012-02-22):
再顶一下,还在学习。总结经验。

网友D(2012-04-19):
不错的经验,谢谢各位,我也学习了。
另外:
是否继电器产生的问题就会小很多?
或者继电器使用时又有哪些注意事项?

楼主:
关于这个再说一下,毕竟帖子半年多了,还是想将结果说一下的:
1、增加了电感(并没有去掉2n2)好像稳定不少,但是也发现原来焊接中没有注意到的细节问题等,因此现在看结果较好是因为串入电感、焊接工艺提升、元气件质量综合提升的结果,但是看增加电感还是有效果的。

2、在这个过程中,参考国外的(商用成熟的(当然很稳定)),来看整个可控硅及外围电路都跟现有最终是一样的(不一样的光耦国外是moc3083,自己使用moc3061;国外可控硅bta12-700  ,自己使用bta41-600(原来也用过bta12-700)),因此说整体电路应该没什么问题,而且是有2n2接地的,但是国外的在2、3角的启动4μf电容中还串了0.47欧姆2瓦的电阻,这个电阻的作用后来学习其实与串入的电感作用差不多。
3、在参考国内一些案例,发现使用moc3062,bta12-700,也是有2n2接地,没有在启动电容串0.47欧姆2瓦的电阻,但是国内外的bta12-700都有大的散热片,后来学习中发现bta的散热也非常关键,如果工作温度高于70度,故障及软性故障就会增多。

4、还有一个关键点,国外没有在T1\T2间并压敏电阻,但是国内的都并了压敏电阻,原来大多使用10D621k、10D821k,参考国内的使用了2个串联1.5KE400CA(查了一下参数一个1.5KE400CA可以将电压控制在(360~440v),我感觉2个串联相当于一个14D821k 可以将电压控制在《738~902v》?不知道对不对),我将自己的由原来的10D621k可以将电压控制在《558~682v》、10D821k可以将电压控制在《738~902v》改为14D431K,实验上看功能没问题(至少连续工作20天),我感觉这个是不是也很关键,因为14D431K可以将电压控制在(387~473v),可以远远保护bta41-600.

5、总之吧,在通过实践,以及在网上不断地寻找资料,以及相同的问题,以及部分热心人士的解答基础上,还是让我了解了一些可控硅的知识和使用注意事项,不能说是掌握,只能说是了解。看来自己还得继续**,只有**才能进步,才能向成功更近一步

算是一点贡献吧,,,,,,,,,,,,,,,,,,,,

网友E(2012-06-05):
我这边也有楼主的说的问题,实在是比较难解决,头疼。

网友F(2013-11-27):
如果使用第三象限可控硅,就不要加RC吸收电路。比如ST的BTA08-800CW,NXP的BTA208-800。采用3Q可控硅就没问题了。什么都不用加。如果实在要加,就在反转的线路上家5W/10R的水泥电阻限流就好了。

网友G(2014-09-10):
我现在也有可控硅短路保护问题,想请教一下楼主!QQ283340982

网友H(2018-12-06):
压缩包打开后破损,可以重新发一份吗?

网友I:
引用 网友H:
压缩包打开后破损,可以重新发一份吗?

你要2个分压包都下才能解压!

网友H:
引用 网友I:
你要2个分压包都下才能解压!

谢谢

网友J(2020-06-20):
请问这问题解决了吗,我现在也是经常烧管子,不知道从那入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