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要这样写

楼主(2011-02-17):
PORTB |=(1<<2)
这句为什么要这样写啊?

网友A:
有啥问题?

楼主:
为什么不直接写成PORTB |=0x??格式呢?

网友B:
看自己的使用习惯吧

楼主:
原来是习惯问题啊,我还以为又是什么抠时间的问题呢,或者又是些老鸟故作深沉的伎俩 呵呵

网友C:
1<<2表示bit2
直观,可读性强,不容易出错

网友D:
对,也不用自己计算

网友D:
比如bit10是多少,至少你要计算一下才知道是多少,但是(1<<10)是不会错的

网友E:
楼上几位一句道破天机,哈哈

楼主:
谢谢各位指点,我非常明白了

网友F:
PORTB |=(1u<<2) 保险点

网友G:
编译器执行,不影响效率,看你习惯了

楼主:
嗯,多谢楼上两位,可惜结贴了,不能给你们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