镜像电流源的动态电阻怎么求?如图:

楼主(2011-02-17):
(无正文)

楼主:
不好意思,电路图画错了。左边的三极管集电极和发射极颠倒了,呵呵...

网友A:
电流镜,三极管Ic一样

所以端口看过去I = 2*Ic

电阻上的压降 Ur = Vcc - 0.7V
所以,Ic=Ur /R =  Vcc - 0.7V

所以,端口等效阻抗 R0 = Vcc/I = Vcc/(2Vcc-1.4V)

楼主:
:o 不好意思我看不太懂
“I=2*Ic”? 不是I=Ic么?
还有,端口等效阻抗Ro=Vcc/I 怎么用Vcc来除?
麻烦再详细一些

网友A:
两个三极管,然后又是镜像电流,每个三极管流过电流为Ic

从电源(即你的Vcc=10V)那看进去,I = 2*Ic

然后从电源看进去的 R = Vcc/I = Vcc/2Ic = Vcc/(2Vcc-1.4V)

如果Vcc=10V,那么从电源端口看进去 R = 530欧姆

楼主:
哦...噢...呃...
你计算的这530欧的电阻是不是就是等效成诺顿电路之后那个并联在理想电流源上的电阻?

网友B:
动态电阻?小信号电阻吧?
楼主这个电路处于输出短接状态,不过不论怎么做,小信号输出阻抗主要取决于输出管的工作点和本身的基区宽度调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