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N-bus/DeviceNet] 汽车电子CAN bus问题

楼主(2011-02-17):
不知道汽车CAN bus是开放的还是封闭的。比如说我可不可以自己在汽车的CAN总线上加一些设备,然后按照其通信协议嵌入到汽车中使用呢。  请高手回答,小弟万分感激

网友A:
can 是多节点对等的网络. 从 CAN 的协议讲, 当然可以在CAN总线上增加些设备.
不过具体到某些应用中, 比如汽车或者其他工业等应用, 要防止 ID 冲突, 及更进一步的了解和掌握该特定总线的通信协议.

网友B(2011-04-24):
新手来学习了

网友C:
新手同来学习了

网友D:
最好别,can总线上万一通信任务比较重,你再挂一个设备那不是占得更多了,到时候汽车控制失灵了你咋办?
真要加的话,你就得把系统通信情况都搞清楚了才行

网友E:
只接收数据的话,应该问题不大吧

网友F:
CAN bus是开放的,当然可以接 理论上可以接110个节点的,但要注意的一点是你一定要弄清楚CAN协议里的相关内容,以及你所添加节点实现的功能,避免对总线产生干扰,关键时刻关闭总线,那就得不偿失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