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xp中的工作区

楼主(2011-02-17):
刚开始学dxp,刚开始打开了一个例程,结果新建项目的时候,建在那个例程所在的工作区下面了,书上说在其他工作区关闭的状态下,会自动新建一个工作区,如何使其他工作区处于关闭状态呀?谢啦

网友A:
直接关了不就行了吗?

楼主:
直接关了不行啊,下次打开project还是那个

网友B:
有一项设置可以使下次启动不开启关闭前的工程,楼主试下吧

网友C:
先把其他的工程项目关闭,只留你现在做的,然后直接关闭整个DXP程序。接着打开DXP,那么就只有你刚刚留下的工作区域了,楼主试试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