镍氢电池、锂离子电池的充电控制有何不同?

楼主(2011-02-17):
(无正文)

网友A:
要改,二者的特性、充电电压和方式截然不同,有专用的锂电池充电芯片,线性的、开关的都有,根据需要选择就是。

网友B:
差的多了,充电方式,截至条件都不一样。安全性更不一样,得先了解下电池的特性。
这类芯片多的是,网上搜下。

网友C:
呵呵,差的太多了。

建议LZ先去网上自己搜索。

网友D:
只知道两者有差别,但具体细节还是没去了解过,有时间是的去看看,,,

网友E:
直接选择锂电充电IC吧,简单实用,器件选择又很多: SGM4054.pdf (438.45 KB)

网友F:
充满条件不同。

网友G:
两者特性不同,如果需要,可以考虑我司的充电管理芯片GK6516,可实现快速充电,功能强,在外围元件不变,可对锂电和镍氢进行充电,有需要请联系我michael_zhang@vip.163.com

网友H:
要给不同类型电池充电就必须先要了解其充电特性。

网友I(2013-01-22):
有GK6516的数据手册吗  能不能给发一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