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各位大侠帮忙看看这是什么器件

楼主(2011-02-17):
各位大侠帮忙看看这是什么器件呀,用在数显压力表上的。封装是TSSOP8,MARK 第一行是A05(靠近左上角),第二行是701(中间),第三行是JRC(在右下脚)。

网友A:
JRC的运放
JRC4558

猜的,你再分析分析电路看看是不是~

网友B:
问供应商,,,,,,
如果是拆别人的,那就没办法了

楼主:
看过了,不是JRC4558,感觉也不像是运放。看电路上它和一个按键有联系。这个数显压力表是采用扩散硅传感器采集压力的,从传感器进来后直接进入了一个14 bit 的ADC,所有我认为它不是运放。

楼主:
还有很奇怪,这个器件上面用了2个,周围有很多电阻电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