帮分析一下

楼主(2011-02-17):
用的是这个电路图
二极管是4148 电阻510欧姆 上下一样
三极管pnp CSA1012
npn CSC2562
我npn的C级接电源正极 pnp的C接地
本来想输入0-30V的pwm波 增大一下输出电流而已 为什么我电源电压放到10V的时候2个三极管就烫的不得了。。还是空载
有达人能告知一下吗  谢谢。。我该怎样改动。

楼主:
补充一下 最好能有1A的输出电流 (max)

网友A:
应该不平衡吧,是不是一个管特别烫手?在D1和D2之间加个可调电阻,没有信号时,调整这个可调电阻,使输出为0。

网友B:
呵呵,PWM驱动半桥,又不加死区消隐,不烫才怪。

网友C:
去掉D1,D2

网友D:
回复 网友B:

请问什么是死区消隐?奇怪google搜不到。。

网友B:
你查“半桥”,“死区”就知道了。英文是dead-band delay

网友D:
回复 网友B:

哦哦,就是因为三极管关断的速度不一样导致两个管子同时导通?那这样5楼的方法有用吗?

网友E:
8楼:
你的PNP管和NPN管存在“共同导通”。
5楼方法有用,但并不能完全消除“共同导通”,因三极管都是开通较快而关断较慢。

网友F:
奇怪、正极性的pwm信号,下管为什么导通啊?

楼主:
现象是2个管子越来越烫 C级电流不停的增大
本来那2个二极管是用来消除交越失真的
我们以前的做法是电阻和二极管都没有 直接把2个管子的b级短路 从b输入 好像没有发烫的现象

楼主:
有什么更好的电路吗 麻烦指点一下 谢谢

楼主:
还有 有没有这样类似功能的集成块 谢谢

网友G:
LZ 可以看看LM3876,这是一个音频功放,也许能满足你的要求

楼主:
音频可以用吗?
我们的pwm波频率小于10K就是简单的想增大驱动电流
pwm电压0--30v

网友E:
11楼15楼:
既然你们原来的方法(电阻和二极管都没有 直接把2个管子的b级短路)不发烫,为什么要改?直接用原来的方法就行。

网友H:
原因如8L所述,可以把D1、D2改为肖特基试试。

网友I:
直接用mos管

楼主:
为什么npn的三极管C级不加电源 前级加信号 2个三极管的e级也有输出。。

网友J:
楼主的三极管方向都画错了吧,看不懂啊
难道是我上学的时候白学了?

网友K:
楼主,这个D1和D2是提供一个0.几V的电压给npn的b->e极和pnp的e->b极的,使得没信号输入的时候两个三极管都处于一定的导通状态,使得静态工作点处于比较线性的局域。你既然是pwm作为输入,三极管只要工作在导通和截止两种状态就行了,三极管不用工作在线性区,不用加二极管去消什么交越失真。而且你的pwm是只有0v以上的话,只要单边就行了,也不用这个神马推挽输出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