昨天EMC测试实况,有图有问题

楼主(2011-02-17):
昨天做了辐射发射(Radiated Emission)和传导辐射(Conducted Emission)两项测试,虽然通过了,但是有些不爽。

产品里有好几块板子,都是我画的。主板有一个以太网口和板子上的ARM9通讯,以太网芯片是LAN8187i。测试的时候,网口上要接一根3米长的普通网线,网线的另一头的TX端要接一个100欧的端接电阻。

传导辐射测试没有问题,顺利通过!

辐射发射测试在250MHz处,干扰峰值(quasi-peak)比欧标上限高出4个dB。在网线上(靠近主板网口处)放了一个磁环,干扰峰值有所减少,但仍然比欧标上限高出2个dB。然后,我把网线绕了磁环一周,干扰峰值比欧标上限低2.7dB,总算通过了!

但是,这个磁环(还要绕一圈),让我觉得不爽。平时,我还没见过带着磁环的网线呢!我的问题有:
(1)这个磁环不会对信号有神马影响吧?
(2)网线带着磁环合适吗?
(3)普通的路由器等网络产品是如何消除辐射干扰的?
(4)在板子的信号线上加磁珠或对地接小电容(10~20pf),能解决问题吗?

请各路高手赐教!先谢谢了!

楼主:
以太网接口原理图:

以太网芯片应用手册建议:

以太网芯片应用手册建议:

楼主:
PCB顶层:

PCB第二层:

PCB电源层:

PCB底层:

网友A:
并饶在磁环上的双绞线(网线)不会对信号传输有任何影响。这样做可以有效地防止共模干扰。你用了此法便有效果,说明你的网线上的共模干扰较强。

网友B:
应先查找干扰源,针对干扰源进行整改,测试场地是不会有外源性干扰源的,应来自你的系统内部。

楼主:
应先查找干扰源,针对干扰源进行整改,测试场地是不会有外源性干扰源的,应来自你的系统内部。
引用 网友B:

谢谢chunyang,同时也谢谢HWM!干扰源会不会是网线上的信号?不接网线,一点问题没有。

网友B:
网线在这里只是接收天线。

楼主:
网线在这里只是接收天线。
引用 网友B:

是发射天线吧?因为测的是辐射发射(Radiated Emission),不是辐射抗扰(Radiated Immunity)

网友B:
是的,这时抑制信号的沿陡峭程度即可降低辐射干扰。

网友C:
进来学习一下:D

网友D:
RJ-45端子外壳接地阻抗过高,共模电流产生压降,这个交流压降通过电缆辐射出去
注意接地距离

网友E:
你那4个49.9的匹配电阻接法肯定?TI的CM3以太网参考电路也是你这样的,但ZLG说这样不好,要按他们开发板那样接https://bbs.21ic.com/viewthread.p ... p;page=1#pid1508264。我不知道具体有什么差别,从信号的角度讲应该是等效的,我有个以太网板子也是你这样接的,100M跑不到标准的100米,只能跑到90米,ZLG的接法没试。

网友F:

请教这走线这样画的作用是?

网友F:
请教这走线这样画的作用是?

网友G:
进来学习一下

网友H:
提个建议,灯的信号线可能是干扰源,用磁珠+0.1uf的电容隔离一下,看看效果如何,注意灯的两边的线都要隔离,并且要保证环路最小

网友I:
差分线,可以优化:rj45 的引脚出线,不用那样绕吧,一般是2个孔中间出线,
rj45 下面的地平面一般要挖掉的。

网友J:
怎么没有网络变压器呢,是不是集成了?

网友K:
是啊别忘了网络变压器~

网友D:
其实 郑奇军 那本EMC实例分析就有个跟LZ很相近的案例分析,很详细

网友L:
我的笔记本里面网口就是由连线绕磁环一周然后插在主板上的

网友M:
其实 郑奇军 那本EMC实例分析就有个跟LZ很相近的案例分析,很详细
引用 网友D:

<EMC 电磁兼容设计与测试案例分析 >
郑军奇

网友N:
有邮箱吗? 你的问题解决方法我发给你邮箱。

网友O:
听君一席话啊!!!很值得开眼了

楼主:
你那4个49.9的匹配电阻接法肯定?TI的CM3以太网参考电路也是你这样的,但ZLG说这样不好,要按他们开发板那样接https://bbs.21ic.com/viewthread.php?tid=217555&page=1#pid1508264。我不知道具体有什么差别,从信号的 ...
引用 网友E:
芯片手册和厂家demo板都是这末接的。100米的距离还没式过。谢谢给的信息。

楼主:
RJ-45端子外壳接地阻抗过高,共模电流产生压降,这个交流压降通过电缆辐射出去
注意接地距离
引用 网友D:
RJ-45端子外壳通过一个220PF3KV电容接产品外壳地,外壳地再通过一个同样的220PF3KV电容接信号地。按照手册,在TX通道上加common mode choke应该可以减少共模干扰,但我没那样做。

楼主:
提个建议,灯的信号线可能是干扰源,用磁珠+0.1uf的电容隔离一下,看看效果如何,注意灯的两边的线都要隔离,并且要保证环路最小
引用 网友H:
灯的两根线环路不是最小,这个画板的时候考虑的不够周到,但是灯的线离信号线已经是比较远了。

楼主:
差分线,可以优化:rj45 的引脚出线,不用那样绕吧,一般是2个孔中间出线,
rj45 下面的地平面一般要挖掉的。
引用 网友I:
是可以再优化。但个人认为,信号线只要不是画得太恶劣,基本对测试结果影响不大。rj45 下面的地平面已经挖掉了。

楼主:
回19、20楼,网络变压器集成在RJ-45端子里了

楼主:
谢谢21楼和22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