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前辈们:帮忙分析热电偶啦

楼主(2011-02-17):
我先自己分析下, 不足或者错误的地方请大侠拍砖。(LM224,CD4052,OP07,SGM3003都是双电源供电)
  首先分析TCI+,因为TC2+原理和它一样的,经过热电偶输入,热电偶相当于热敏电阻,3025mos管导通,VCC经10M(这个是匹配电阻吗?)与热敏电阻分压得到TC1+,TC1+经过200R电阻进入SGM3003_1(此元件为单向双路模拟开关,由单片机控制),然后NC脚与COM脚相连(此时COM的电压就是TC1+),然后经过OP07同相放大,此处省略40个字(LM224放大,R18的A1输入脚和A3,AN,BN,BO的输入脚都是由CD4052双路四通道的模拟开关所得,在这里我就不说了。)最后到U9,U9是比较器,如果BO>LAST,输出是负,相反输出为正,然后经过R10,UA的电压与C52_9的电压比较,来判别9012是否导通。下面就是单片机来处理了。
    电路基本是这样的

大家看看我说的多不对?  说得好加分

楼主:
3025mos管引脚的三个电阻式干什么的啊? 这个板子是我抄来的,用万用表一个一个量的,板子上也没标注这个是电阻,像电阻,请问下,你们觉得RZ是电阻吗?若不是,你们觉得会是什么,若是的话作用是什么啊 ?

楼主:
没有大师说说嘛?

网友A:
1)热电偶不能等同与热敏电阻,热电偶模型是一个 mV电压源,大概在0~60mV。所以TC1+不是分压得来的,是热电偶自己的热电势。

2)10M电阻应该是做热电偶的断偶检测的,即如果正常使用的热电偶传感器线头断开的时候,TC1+电压会被拉高到电源,这样CPU很容易知道热电偶断开了,应该报警。

楼主:
恩,热电偶是电压源,要是热电偶1和热电偶2都断了,那么SGM3003_1模拟开关和SGM3003_2模拟开关不就没有作用了?
您的意思就是:SGM3003_3的作用就是检测热电偶是否断了?

4# mmax

网友A:
热电偶正常,TC1+ 可能就 几十mV
热电偶断开,TC1+被10M电阻拉到电源上。CPU很容易通过检测TC1+电压判断是否断偶了。

模拟开关只是选通信号,跟断偶没有关系。

电路很多地方不清楚。。。只看到这些。

楼主:
帮忙看下3025MOS管接的有问题吗
6# mmax

楼主:
大家看看3025能导通吗?电路图就是这样接的。我是抄板的

楼主:
这个是面试题目   就是抄板  说出原理  今天要发给别人的,很急的

网友B:
RZ是压敏电阻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