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给具体介绍下什么是信号完整性?

楼主(2011-02-17):
(无正文)

网友A:
这个上于博士的网站上看看吧

楼主:
网址是什么?

网友B:
简单的说就是保持信号正负不变。

楼主:
原来就这么简单啊?

网友C:
去于博士网页上看看吧

网友D:
于博士是谁啊,没听说过,只听说过赵博士。

网友E:
信号完整性是指信号在传输路径上的质量,传输路径可以是普通的金属线,可以是光学器件,也可以是其他媒质。信号具有良好的信号完整性是指当在需要的时候,具有所必需达到的电压电平数值。差的信号完整性不是由某一单一因素导致的,而是板级设计中多种因素共同引起的。

网友F:
学习了,如何保证信号的完整性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