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奇怪的过流保护电路

楼主(2011-02-17):
保护动作电流200mA左右,不知怎么保护的!
怀疑是利用Q2进入放大区,触发Q1所致,但这样对放大倍数要求就非常高了。。。

网友A:
很普通很通用的一个电路。

工作时,R2,R3控制Q2导通,提供负载电流。

保护时,R3+Q2的压降,通过R1控制Q1导通,引起R2电位升高,Q2基极电流减小,从而控制最大输出电流不再上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