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奇怪的过流保护电路

楼主(2011-02-17):
保护动作电流200mA左右,不知怎么保护的!
怀疑是利用Q2进入放大区,触发Q1所致,但这样对放大倍数要求就非常高了。。。

网友A:
Vd ~= Vc
电流大后,Vc电压下降
相应Vd电压下降
当Va-Vd > 0.7V时,
则Q1导通,抬高Ve电压,Ve抬高后,Q2趋于截止,限流。

不管是正常工作,还是限流。Q2都工作在放大状态。

网友B:
楼主这个图设计的真怪!Q2一直在开关状态!

楼主:
To:mmax
拜托,是正反馈!

网友A:
那个量跟那个量是正反馈关系?

网友C:
这200mA的保护值批量一致性可能比较差。
保护值与R2,R3,Q2放大倍数都有关系。
R2 决定Q2基极电流为1.2~1.3mA左右,Q2退出饱和区得电流在200~300mA之间。

网友D:
7楼正解。

网友A:
Q2的放大倍数很大的时候:
      主要是靠 R2*I + Vce(Q2)  > 0.7V的时候,Q1导通,Q2限流的。
    正常工作时Q1是不导通的,Q2的开关状态。限流时,Q1导通,Q2工作在放大状态。

Q2放大倍数小的时候,直接自身就限流了。跟Q1没关系。

楼主:
本以为发现了宝贝,还是打水漂了....

网友E(2012-03-08):
好像这样是蛮奇怪的。。。

网友F:
2楼的解释很到位。
谢谢2楼同志,把原理讲明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