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绕组变压器怎么做正负双电源?

楼主(2011-02-17):
一般模电书上介绍正负电位的电路时只介绍变压器后面的稳压器模块(78xx,79xx),搞得人家不知双电源是怎么个回事。  一般正负电位双电为电源都是次级线圈有中点抽头的变压器做的,那么像普通的单绕组线圈变压器怎么结合7800,7900做正负电源呢?  请 高手们从变压器处教教吧!

网友A:
两种方法:
1、用半波整流,两个二极管分别提供正负半周的整流;
2、用开关电源进行极性变换。

网友B:
chunyang所说第1种方法的电路:

网友C:
那种电荷泵也可以把正电压直接倒成负电压的吧!?

不过电流一般不能太大,好像一般都是mA级别

网友D(2013-04-25):
有参考,在维修热风枪quick990ad中,电源部分的主控及数码管显示的的双电源就是这样的电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