使用STM32 ADC的电路问题

楼主(2011-02-17):
本人硬件菜鸟,自己设计了1个2级放大电路,这个电路不与单片机连接时工作正常,与单片机连接时输出10V电压,请教各位这个奇怪的问题是怎么回事。
PC0引脚设置为模拟输入模式
电路如下图:

网友:
图片看不清。

网友A:
你的CPU的地和你上面部分的地是不是分开了?浮地两就有可能

网友B(2011-06-01):
在单片机的PC0引脚有上拉电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