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maychang chunyang HWM t.jm 伟林电源 xwj等大虾,电路原理

楼主(2011-02-18):
v1为TTL输入信号,输出信号是Vb,电源有+6V,-400V,但是不明白这个电路的工作原理,麻烦各位分析一下,谢谢。
还有很多大虾,标题写不下了。不好意思

网友A:
没能看明白,等大侠出招

网友B:
各器件型号和元件数值?

楼主:
这个是从一篇论文中找到的,原图就是这个样子的。n1是非门,v3,v4,v5是mos管。

网友B:
MOS管的符号不是这样的。

楼主:
论文上这样写的:由3个非门完成控制信号的分离,控制p沟道MOSFET开关管V4和N沟道MOSFET开关管V5的通断,来完成高压的切换。

网友A:
MOSFET,还以为是电子管呢

楼主:
哪位大虾分析一下。

网友C:
未见过LZ图中U3/4/5的图形符号,JFET不是,MOSFET也不是

网友B:
如果文中确定V4是P沟MOSFET管,V5是N沟MOSFET管,且待我慢慢看看。

网友A:
电源是+6V和-400V吗

网友D:
局部分析倒也简单,但是功能还是不敢断定,最好上全图。
R2,V1、R3,V2应该用于产生死去,剩下的也都是简单的电路。

楼主:
回复 网友A:

是的

楼主:
回复 网友D:
这个就是全图。

网友D:
回复 楼主:
那就没办法了,你所谓的全图只是论文中图纸的局部。

网友A:
感觉那个就是结型场效应管。U3,U4是N沟道,U5是P沟道。

楼主:
回复 网友B:
确定是mosfet。

网友E:
等待高手。

网友B:
看了两天,还是没有看出来。

网友A:
把那篇参考的论文,也一并贴上来,应是有参考作用。

楼主:
上传论文,看有没有参考价值。

网友F:
开始总结一下图有没有好的!!!

楼主:
等待高手

网友D:
还有什么需要分析的,剩下的都很简单了,就是一个高压半桥驱动电路。
R2、V1、C1,、R3、V2、C2作用是产生死区,防止上下管(V5,V4)同时导通,
输入50%占空比高频信号,经过硬件死区发生器,反向器,驱动V5,V4。

楼主:
电容电阻的值怎么确定,t.jm?

网友D:
根据你的PWM频率,确定死区时间,在根据RC充放电公式计算出所需的时间常数。

楼主:
高压半桥驱动电路,没有听过,有什么介绍的资料吗?

网友D:
你想了解哪些内容?
就贴图中这个电路都是被论文作者所抛弃的。

楼主:
是的。我想先把这个搞懂,没接触过高压半桥驱动。用multisim仿真了一个也出不来波形,我把文件传上来您帮我看看。

网友D:
没装multisim,谁有装的麻烦帮LZ仿真一下。
谢谢!

网友G:
够笨的,这个图有什么分析的,U3,U4之前是纯数字电路,VI为高电平的时候,NIA,NIB为高,NIC为低,则C11会因为NIA的高低变化出现电压突变,使R6出现同平的波形,但是请注意U3是一直导通的,而U4只有在NIC输出为高的时候才会导通,而它们的导通区别于R6上的底电平为6V-Ugs,高电平为6V+NIA的高电平-Ugs.而U4的输出为低电平为0,高电平为N1C的高电平-Ugs.好了吧,U5自己分析吧

楼主:
ls:而U4只有在NIC输出为高的时候才会导通
应该是N1C输出为低的时候才会导通吧

楼主:
而它们的导通区别于R6上的底电平为6V-Ugs,高电平为6V+NIA的高电平-Ugs.而U4的输出为低电平为0,高电平为N1C的高电平-Ugs
不敢苟同,shgxx015,负电源是-400V

网友G:
服了你,MOS管的输出,与R6后面的电位无关,只与UGS和UG有关

网友G:
好好看看MOS管的特性,你的基础有必要加强了

网友E:
讨论的火*味出来了。

楼主:
结果我知道,但是用multisim仿真,出不来ls的波形。

网友H:
结果我知道,但是用multisim仿真,出不来ls的波形。
引用 楼主:

那你知道的结果是怎样的?

楼主:
就是你画的那个波形

楼主:
我把multisim文件上传了,帮我看看哪里不对,谢谢。

网友H:
那就是你软件用的不好呗
我不用multisim的
我一直用pspice

网友D:
我把multisim文件上传了,帮我看看哪里不对,谢谢。
引用 楼主:

我是没法看你的图,我没有multisim。
只是你千万别完全按原图设计,原图是有错的,真悲剧军工行业的研究人员。。。也不知道论文是不是抄的,
你看看:U5是P沟MOSFET, S极接的电源是什么?

楼主:
原理图上画错了,v3、v4是pmos,v5是nmos,都画反了,我的仿真也跟着画反了。感谢回帖的各位、附上我仿真的结果,结贴。

网友I:
路过帮顶~~~

怎么高手中没有大蚂蚁?!  :L

大蚂蚁下岗了退居二线啦?!

网友J(2014-08-27):
引用 网友B:
各器件型号和元件数值?

我留言板没法留言,有权限设置

网友J:
引用 网友J:
我留言板没法留言,有权限设置

我是加好友给你留言的那个,
你好,我是做硬件相关的在线教育的,想问你有兴趣合作吗?想邀请你做我们的讲师,如果你有时间出教程给学生学习分享的话,扣扣吧:107894145

网友B:
引用 网友J:
我是加好友给你留言的那个,
你好,我是做硬件相关的在线教育的,想问你有兴趣合作吗?想邀请你做我们的 ...

Sorry!没有QQ号,从来没用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