菜鸟求救 在线等

楼主(2011-02-18):
图中Vi为1.5v,则同相输入端也是1.5v,若R122断开,那么同相输入端为什么没电压呢?解释下,谢谢了。

上不了图,就是同相输入端通过R122与输出端相连。反相输入端为Vi

网友A:
LZ把你的图片在画图工具中编辑一下,另存为JPG的格式,然后点击高级回复,就可以上传附件了。。你不传图,别人没办法帮你。。。

网友B:
这一个常见的电压跟随器。运放的输入阻抗很大很大。断开这个R122,反向端悬空,运放的“虚短”,此时同向端与反向端有共同的相近的电压,输出应是在0V左右。

网友B:
输出端应是有几十毫伏到几百毫伏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