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路输出电压不能兼顾?

楼主(2011-02-18):
各位电源老大,通过参考别人的电路,调试电源空载时有了正常电压,一路5V,一路12V,空载时都电压正好,当5V接1欧姆负载工作时,因为采样电路接在5V端,5V电压能够正常输出,占空比由空载的7%变为40%,而12V电压变为15.6V,请问怎样将两路电压都能基本稳定在额定电压?是否要重新做变压器?

楼主:
看网上有人说要两路都取样,尽量兼顾,不知道怎样来取比较合理

楼主:
另外,并在初级绕组上的电压箝位电路的电阻感觉特别热(工作了1个小时没有出现问题),怎样改善?

网友A:
两路都取样,两路都加调整管,再稳压输出,不知可不可行。

网友B:
各位电源老大,通过参考别人的电路,调试电源空载时有了正常电压,一路5V,一路12V,空载时都电压正好,当5V接1欧姆负载工作时,因为采样电路接在5V端,5V电压能够正常输出,占空比由空载的7%变为40%,而12V电压变为 ...
引用 楼主:

这个属于正常范围,你可以考虑在12v那加一定的负载,或是考虑做双路反馈。

网友B:
另外,并在初级绕组上的电压箝位电路的电阻感觉特别热(工作了1个小时没有出现问题),怎样改善?
引用 楼主:

你说的是初级RCD吸收电路里面的电阻吧,如果是,那么证明你电路中存在的尖峰比较大,或者RCD取值不合适。

网友A:
双路反馈,如LZ的情况,怎么实现?
一路负载加重了,占空比增加了,空载或者负载轻的电压会升高。怎么实现稳压。

楼主:
伟林老大,电源中尖峰大,怎样来改善?我把电阻加大,发热会轻一些了,另外双路输出是不是肯定会有一路不准,如何考量?

楼主:
如果RCD取值不合适,这个怎么来就算,是并在初级绕组的RCD缓冲和箝位电路,不是并在开关管上的RCD缓冲电路。

网友A:
RCD箝位电路,就是用来吸收变压器的漏感的,这个取值小,浪费了主磁通,降低电源的效率,最值大了,加重MOS管的负担。

网友C:
几种方法可以实现你的要求。
1、最简单的,是把12调成14。5V左右,后边加一个7912,这样电压就稳了,但会影响效率。还有一种,变压器电压改成12.5V,串一个MOSFET,加一个运放或TL431。这种线性稳压,比用7912损耗低一些。
2、用磁放大器,来稳12V电压,这种技术比上面的复杂。这种在PC电源上应用较多。
3、采用SSPR技术,这种技术效率是最高的,但也最复杂,这个可以参考一下LM5115这个IC的APP.

楼主:
感觉实现起来复杂,还有个问题,变压器初次级分层绕的话,初级放在里面(靠近磁芯中心柱)绕好,还是次级放在里面好

网友A:
几种方法可以实现你的要求。
1、最简单的,是把12调成14。5V左右,后边加一个7912,这样电压就稳了,但会影响效率。还有一种,变压器电压改成12.5V,串一个MOSFET,加一个运放或TL431。这种线性稳压,比用7912损耗低一 ...
引用 网友C:

磁放大器,不懂,SSPR技术,也不懂。

网友D:
交叉调整率的问题,不好兼顾的。

简单的做法就是只重载的一路参与反馈,而轻载的那路电压留出余量后线性稳压。

网友A:
是广告,还以为是解决方案,不家不要上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