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6P12怎样实现中断嵌套啊

楼主(2011-02-18):
我想设计一个可用按键设置的电子时间表  我想用PORT中断很定时器1中断 怎样嵌套啊  请高手指点  谢谢

网友A:
好久没有玩4BIT,但还记得一些(说错的话,楼下的兄弟帮忙修正啊):

中颖4BIT MCU由于中断源的优先级一样,所以不会发生中断嵌套,中断嵌套通过软件编程来实现。

使用起来很方便的,只需要开启所需的两个或两个以上中断允许位,并在各中断处理子程序结尾处加入rtni返回即可(注意别堆栈溢出),以定时器和PORT中断为例:

电子表在正常状态在处于省电模式,当定时0.5秒达到时发生定时中断,进入定时中断子程序进行定时中断处理。在未返回主程序时有按键按下,此时PORT中断响应,在运行完PORT中断子程序后,会返回到定时中断子程序,定时中断子程序处理完后会回到主程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