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8051F340功耗

楼主(2011-02-18):
根据datasheet上的哪些参数计算C8051F340功耗呢?C8051F340的最大功耗是电压3.3v乘以通过vdd的最大总电流500mA?

网友A:
根据datasheet上的哪些参数计算C8051F340功耗呢?C8051F340的最大功耗是电压3.3v乘以通过vdd的最大总电流500mA?
引用 楼主:

呵呵,你那MCU当灯泡吗!?

你可分成几个部分估算:CPU+各个外设模块+外围电路

楼主:
datasheet上,总体直流电气特性的数字电源电流为待定,那么根据那个参数计算呢?

楼主:
回复 网友A:
请教2楼,应该怎么计算呢?初学者请见谅哈

网友B:
那是最大允许值
手册是都有对应电压,频率下的功耗曲线和直接参考值

网友C:
可以参考下边的图片,不过是c8051f320的!

网友D:
功耗也是挺低的,

楼主:
回复 网友D:
芯片就说是低功耗的,但是没提过到底是几mw,几十mw,一个较具体的估算值

楼主:
回复 网友C:
如果计算320芯片的功耗的话,根据这个图,VDD=3.3V,F=24MHz,I=10.8mA,那么功耗即3.3V*10.8mA=35.64mw?

楼主:
回复 网友B:
手册中没有曲线,有芯片的总体直流电气特性表,如图示,根据这个表给出的电压,频率条件下的电流,即可计算功耗=电压*电流?

网友E(2011-04-03):
俺也不懂,学习了,当CPU工作时,频率越大功耗就越大,俺们公司用的C8051F340主要用来进行按键扫描的,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