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组开关直流电源共地

楼主(2011-02-18):
请问各位大虾,现在我有两组直流开关电源,一个是5V,一个是3.3V,5V的电流在500mA左右,3.3V的电流在1.5A左右,现在要同事用在一个系统中,请问这两个电源的地该怎么处理呢?

网友A:
直接连接就可以了。

楼主:
这样不行的,如果直接接起来,大电流的必定会向小电流倒灌,这样很容易烧器件的

网友B:
假设你的布局设计没什么问题的话,是可以直接连接的。

楼主:
我试过了,这样不行,采用直接接起来很危险

网友A:
这样不行的,如果直接接起来,大电流的必定会向小电流倒灌,这样很容易烧器件的
引用 楼主:

想不出怎么倒灌的。

楼主:
因为两个地不经过什么处理,直接连起来,由于都是浮地,会有电势差的,这样就会形成电流倒灌到5V电源里面,如果5V电源里面一些器件对电流非常敏感,有可能就会造成电路工作不稳定或者烧器件,所以现在我不知道该怎么去处理这两个地连接的问题

网友A:
两个地不经过处理,直接连接起来,两个地的参考电平都一样了,怎么会有电势差呢?也就是说,5V电源对地是5V,3.3V对地也是3.3V了。怎么会是浮地了呢?

楼主:
这个是不是我们真正的大地,两个不同地连接会有电势的

网友A:
这个电势是谁对谁的电势?是地对地的电势吗?但直接相连,如果导线的阻抗很低,这个电势也很小了吧?因为你的电流是500mA和1.5A。

网友C:
“这个是不是我们真正的大地,两个不同地连接会有电势的”
什么电源,怎样输出,是否隔离?这些信息都没有没办法判断。
如果是普通的隔离ACDC或者DCDC,两个地线直接连起来没有任何问题。

网友D:
我可以明确的告诉你,直接并联起来,不会有任何大的的问题,肯定不会坏。
小的问题是,如果两个电源的开关频率不同,或差整数倍,对输出有纹波有一定影响,但一般不影响使用。

网友E:
他是说只上一个电,电流倒灌。  那是你电路设计不好。加防倒灌二极管就可以。

网友A:
似乎有些明白了。这个倒灌原来是这个意思。

网友F:
共地而已 我们经常这样用
还有人将同电压的并联 这样不太放心

网友A:
同电压并联,这个弄不好会倒灌,烧管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