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8] stm8类似51的按键扫描功能

楼主(2011-02-18):
51单片机在按键扫描程序中输出个高电平后可以再检测该IO是否为低,来判断该键是否按下,stm8不知道要怎么实现呢?

网友A:
STM8中也是这样,只要配置I/O脚为开路输出再外加个上拉电阻。

网友B:
51单片机在按键扫描程序中输出个高电平后可以再检测该IO是否为低,来判断该键是否按下,stm8不知道要怎么实现呢?
引用 楼主:

51能实现的,STM8肯定也能实现

网友B:
STM8中也是这样,只要配置I/O脚为开路输出再外加个上拉电阻。
引用 网友A:

应该是开漏输出再加一个上拉电阻吧!?

楼主:
我的按键检测原理图如下,假设我要检测S931按键,K1我送出个高电平后,我把K1设置为输入,这时不用S931按键按下,读出的K1已经是低电平了。该怎么设置呢?

网友A:
应该是开漏输出再加一个上拉电阻吧!?
引用 网友B:

YES,是开漏输出再加一个上拉电阻。

网友C:
非常容易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