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c/os-ii时钟节拍问题

楼主(2011-02-18):
刚在看邵贝贝的uc/os-ii,里面关于时钟节拍的有句话不懂,希望大侠们帮忙解释解释。小弟先谢谢了

优先级高的任何和中断服务超前于要求延时一个时钟节拍的任务运行。可以看出,虽然此任务想要延时20ms(这个是时钟节拍),但由于优先级的缘故,实际上每次延时多少是变化的,这就引起了任务执行时间的抖动。

不懂:由于优先级的缘故,实际上每次延时多少是变化的?

网友A:
任务A休眠20MS,20MS过后,时钟中断来了,先运行中断处理函数,负责把任务A退出休眠状态。
然后调度优先级最高的任务运行(不一定是A,假设是任务B)。如果任务B一直霸占着cpu。那么任务A的延迟(20MS)虽然结束了,但却一直得不到运行。

楼主:
任务A休眠20MS,20MS过后,时钟中断来了,先运行中断处理函数,负责把任务A退出休眠状态。
然后调度优先级最高的任务运行(不一定是A,假设是任务B)。如果任务B一直霸占着cpu。那么任务A的延迟(20MS)虽然结束了,但却 ...
引用 网友A:

谢谢,senioryzc,呵呵,这下理解了。真的谢谢了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