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码显示问题

楼主(2011-02-18):
我用AD检测电位器电压用数码管输出,数字在临界点时有跳动,AD我是采样20次求平均,再新采样和上次显示数进行过较,如果在正负一的误差内显示上次显示数,否则更新显示数!请教各位大虾如何改进?

网友A:
在最小分辨率时,肯定会出现最后一个数字的跳动。但跳动应该不超过1个字

楼主:
我可能没讲清楚,AD本身采样没有问题,但电位器在每次转动后停止的点,如果电位本身碳膜不是很平均或者机械结构的原因造成这点电压的波动,使数字跳动在软件上该如何处理?

网友A:
测量比例不要测量绝对值

楼主:
叶公:谢谢你这么快回复,请你详细讲一下测量比例好吗?我不是很懂!

网友A:
叶公:谢谢你这么快回复,请你详细讲一下测量比例好吗?我不是很懂!
引用 楼主:

把电位器本身有一个总阻值,这个总阻值受温度、湿度等影响较大,碳膜电位器的最大误差甚至能到50%,至于机械上及碳膜本身不均匀造成的误差是很小的,而且即使有误差,也是可重复的。
所以,如果想使用碳膜电位器对旋转进行精确定位,则应该测量已经旋转过的角度对总角度的比例,换算成物理测量,就是已经旋转过去的阻值对总阻值的比值。

楼主:
谢谢你的回答,但你所回复的内容好像跟我的开始问的不是同是个事!再次感谢你!

网友A:
我可能没讲清楚,AD本身采样没有问题,但电位器在每次转动后停止的点,如果电位本身碳膜不是很平均或者机械结构的原因造成这点电压的波动,使数字跳动在软件上该如何处理? ...
引用 楼主:

这是你的问题 。
你想用电位器做什么用呢?如果只是测量电位器抽头的电压并且希望它稳定一点,则可以使用一阶滤波的方法。
如果想用它做产品并计算旋转的角度,则具体的做法:
1、电位器有三个PIN,假设中间抽头为B,其它两个PIN为A、C,
2、在A上接一个电阻到VCC,这个电阻的阻值大小和电位器阻值大小不能差得太多,一把建议为电位器阻值的一半左右即可,C脚接GND
3、MCU开两路AD,一路AD采集A上电压,另一路AD采集B上的电压。
4、计算B/A的比例,则可推算成旋转的角度。
5、电位器本身阻值不是线性的,但这个比例可基本是线性的。
只采集一个电位器有什么用呢!?做实验玩吗!?呵呵,最终是要做产品的嘛。。。

楼主:
一阶滤波没法达到我的要求

网友B:
去极值平均滤波法

网友C:
如果在一定范围波动,可以记录波动的次数,

正向一个记数,反向一个记数,

朝正波动就清除反波动次数。朝反向波动就清除正波动次数。

只有朝一个方向波动,同时达到一定次数,再更新

楼主:
谢谢大家的回复,此问题已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