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高低电平控制的方波发生器

楼主(2011-02-18):
现在需要一个 方波发生电路,比555简单的,纯硬件电路,不编程的。 要求输入一个低电平的时候 产生方波。输入高电平 恒为低电平
输入的高低电平由单片机给。

网友A:
产生方波可以用施密特触发器如74HC14中的一个门。
楼主要求的控制,可以用一支二极管,正端接单片机I/O口,负端接74HC14输入端实现。
不过,74HC14其余五个门如何利用,需要仔细考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