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测量市电220v交流电压

楼主(2011-02-18):
如果纯粹的去测量220v交流电压很简单,变压器、电压互感器均可,但是现在因为空间、成本原因,想最简单的测量出线路电压,交给单片机AD转换。一开始想到用电阻分压,但是线路中电流变化很大,正常时也要几百安,短路时甚至可达几千安,当然短路时很快就跳闸了,在这种情况下电阻分压不太合适,一时想不到其他方法,请各位大侠赐教!指点迷津!谢了!

楼主:
今天高手怎么都没现身啊

网友A:
测线路电压与线路的大电流之间有什么关系?电阻分压测就是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小弟基础不扎实,以为线路中有大电流,流过电阻R1、R2,与地结成回路,而电阻功率太小而出问题,如下图

楼主:
回复 楼主:
知道自己想法有错,就是不知错在哪里,还请指点

网友B:
测电压用电阻分压即可,也可以用电压互感器,这跟电路中的电流无关,电压检测回路是并联在待测线路上的。

网友C:
注意你单板供电要隔离,必须的。

然后输入部分保护要做足,比如输入分压后要对正负电源做钳位。

你的R1/C1太大了,50Hz肯定就变直了,:lol

还有跟随器,反馈那最好并个电阻,电容。平衡偏置电流和保证跟随器稳定。

网友D:
电流大时,电压反而会降低(电源内阻的原因),这时对接在电源电压上的分压电阻来说,电压降低功率反而更小,所以电流大时倒反不会烧。
如果大家都不用电(小电流),市电电压达到260V都可能哦……这时倒可能烧你的分压电阻了(如果参数选择不合理的话)

楼主:
回复 网友B:
老师说的是,最后一句话点播了我,呵呵,是并联的,只是电压相同,电流跟电路参数有关,呵呵,谢谢!

楼主:
回复 网友C:
谢谢你的建议,但我还有不懂的地方
1、供电隔离你是指哪跟哪隔离?
2、输入我打算用两个二极管接正负电源钳位来保护运放,R1、C1我还没匹配好,这个是不是类似于低通滤波器?根据截止频率来选定参数;
3、跟随器加电阻电容,是不是组成有源低通滤波器的?我后面有个二阶低通有源滤波器,这里仅仅是起到隔离的作用,你说的偏置电流跟什么有关?反馈电阻吗?

楼主:
回复 网友D:
恩,谢谢,刚上网查了下,“低压用户电压国家标准是220v,范围是-10%、+7%”,也就是198~235.4v左右,最大值也就是235.4*1.414=333v左右,设定参数时,比这个333v稍高就可以了

网友C:
隔离:如果单板的供电跟AC没有隔离的话,单板的地有可能是大地。
      你单板模拟部分的测量端接的是LN,跟大地之间都有比较大压差。
      轻者测量不准,严重的烧板子。

跟随器那个,不是滤波。加电阻是为了匹配运放偏置电流,加电容是为了跟随稳定。

测量端做高阻隔离也可以,但你这个不是。
可以参考高压差分探头,就是用高阻隔离。

楼主:
回复 网友C:
多谢!还有个小问题:上图的零线应该接在地上面吧?
我在论坛里还看到一种用法,如下图,原理是一样的,电阻分压,但是他零线上也用电阻分压,是什么意思?

网友C:
记得上图就是高压差分探头的电路。

差分输入,比单端分压更准确(牵扯到你单板的电源、GND)

建议用这个电路吧。

楼主:
回复 网友C:
恩,好的,谢谢mmax的耐心讲解,在本版面还有一帖,能否也帮我答疑解惑啊,是关于电流互感器的,谢谢了,我有点贪心了,呵呵

网友E(2011-06-30):
有个问题。第一幅图为什么要加C1呢。没必要吧?

楼主:
回复 网友E:
以第二幅图为准

网友F(2017-02-22):
图二建议在前面再加个两伏的跟随器,不然检测有误差

网友G:
引用 楼主:
12# mmax
多谢!还有个小问题:上图的零线应该接在地上面吧?
我在论坛里还看到一种用法,如下图,原理 ...

这个是差分放大电路

网友H:
电阻分压没关系,后面用线性光耦隔离就好了,安全可靠

网友I(2017-05-19):
如果不担心浮地,就把交流通过桥整成正半波,交流地和芯片的直流地连一起,用1M和200K分压限流,确保小于10毫安,芯片就很安全了,AD用普通的就可以了吧,

网友I:
如果需要隔离,恐怕得有变压器变压,匝数弄好,就不需要大电阻限流了,限流后电流太小容易受干扰,太大了不安全就是便宜。

网友J:
注意你单板供电要隔离,必须的

网友K:
引用 网友B:
测电压用电阻分压即可,也可以用电压互感器,这跟电路中的电流无关,电压检测回路是并联在待测线路上的。 ...

chunyang,这两个采集220VAC电压的方案,分别有什么差别?

网友B:
引用 网友K:
chunyang,这两个采集220VAC电压的方案,分别有什么差别?

按规范画图,否则不清楚你的电路表达是什么。

网友K:
引用 网友B:
按规范画图,否则不清楚你的电路表达是什么。

chunyang,你看下这两个结构。这两个结构哪个更好?帮忙分析下

网友B:
引用 网友K:
chunyang,你看下这两个结构。这两个结构哪个更好?帮忙分析下

二者是一样的,都是电阻分压。

网友K:
引用 网友B:
二者是一样的,都是电阻分压。

效果也一样,是吗?有什么建议吗

网友B:
引用 网友K:
效果也一样,是吗?有什么建议吗

测量交流市电的方法有多种,最合适的方法要看你的需要,不能空对空的只看电路。如果你还有问题,建议你另外开贴,不要跟在别人的帖子后面,而且还是多年前的老帖。

网友L:
引用 网友C:
记得上图就是高压差分探头的电路。

差分输入,比单端分压更准确(牵扯到你单板的电源、GND)

这个交流电怎么和直流地跑到一起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