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VS打浪涌残压高

楼主(2011-02-18):
(无正文)

楼主:
自己顶起来

网友A:
你用什么测的,在那个部位测得?

网友B:
残压跟电路的分布参数有关,电路中必然存在分布参数,而浪涌带有很高的高次谐波成份,分布参数特别是感性环节就会影响到残压。

网友B:
另外,跟测量方法也有关。

网友C:
简单来说跟放电回路有关,要分析路径

网友D:
一般TVS都是PS级别的。
MOV能达到ns级。
我觉得是你测试方法的问题。

楼主:
你用什么测的,在那个部位测得?
引用 网友A:

用示波器测试,就在TVS管两端测的

楼主:
残压跟电路的分布参数有关,电路中必然存在分布参数,而浪涌带有很高的高次谐波成份,分布参数特别是感性环节就会影响到残压。
引用 网友B:

图就是下面这样,示波器直接测量TVS管两端,设备输入电压为5V,浪涌就打在电源输入口上,打正负500V

网友E:
你试试看,示波器的地线夹和探针全都接在图中PGND上,打浪涌电压时看看示波器显示了什么?这就能说明你的测试方法是否有问题。

楼主:
你试试看,示波器的地线夹和探针全都接在图中PGND上,打浪涌电压时看看示波器显示了什么?这就能说明你的测试方法是否有问题。
引用 网友E:

出现什么样的波形表示没有问题呢?或者出现什么样的波形表示有问题?

网友F:
TVS解决方案的优点是钳位能力强,它较适用于二级保护;压敏电阻解决方案快速响应时间和钳位能力强,较适用于电源线路保护、大浪涌保护和电信线路保护;

SMCJ16CA的残压应该很难达到楼主所说的这么高。TVS管的性能也是至关重要。楼主的TVS管是否来自正规渠道的大厂。

网友F:
国内瞬态抑制二极管(TVS)市场现在很混乱质量确实参次不齐!

楼主:
国内瞬态抑制二极管(TVS)市场现在很混乱质量确实参次不齐!
引用 网友F:

我是正规公司拿的样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