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USB插到电脑上没反应。。急!!!

楼主(2011-02-18):
大家好

我在做我的毕业设计 现在的问题是 我用USB连接线接连我板上的USB插口和电脑的USB插口 但是电脑检测不到我的USB 毕业设计要求是 将GUI里面输入的信息通过USB存在我的板上得PIC16C745里面 我也在Visual Basic里面安装了HIDComm去检测 可是还是没有反应 我检查了我的USB的连接(板上的USB是4线的 我按照地,数据+,数据-,5V的顺序连的 应该没有问题)

谢谢各位了!!!小女子急啊~~~~~

附件里面是我板子的照片~

网友A:
没用过PIC,给你个建议吧。

它一定有开发板/评估板一类的东西,你的设计一定要严格遵照它的评估板,所有的外围电路不打折不裁减,软件也用评估板的软件,那么它一定会启动起来。

网友B:
没用过PIC

网友C:
先看看设备管理器有没有显示到USB设备,如果显示了有没有正确加载驱动。之后才能在上位软件里面操作调用。

--------------------------------------------------------------------------------------------------
48元 超高性价比 月销量超200件 SALEAE 24M 8CH 逻辑分析仪
http://item.taobao.com/item.htm?id=8430104015

网友D:
说明你的usb枚举没有成功。检查程序,看各个描述符是否编写的正确。

网友E:
1.想知道你的是哪一USB设备类?
2.Driver 加载(如果pc系统没有自带所需的驱动,你肯定需要一个driver for pc site.)

先如此。。。。
以上。

网友F:
尽量不要用不带硬件USB模块的IC,增加毕业设计难度。建议换PIC18F2550或4550。
另外如果你的PC根本没提示找到新设备,那说明你的D+(全速)或D-(低速)数据线没有通过1.5K电阻上拉到3.3V电源。

网友G:
用bushound这个工具抓些数据来分析比较快;当然如果bushound都没数据,那就怀疑你的硬件还没搞好,那就只能用示波器来分析波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