蓄电池充电电源如何有效实现反接

楼主(2011-02-18):
偶们准备山寨一个180V /10A的充电电源,副边输出用全波整流,由于这个电源是给N多个串联的蓄电池充电的,为了防止反接,请问如何简易方便且有效的实现防止反接?谢谢大家

网友A:
1800W的功率,功率挺大的。

网友B:
用可控硅,可控硅的触发用电池的电。

楼主:
能否上一个大概的示意图指点指点,谢谢

楼主:
以前不知道是在哪里看到过这样的一个电路,画个示意图出来请大家多给力。如图:电源输出和电池组之间用了一个N-MOS,接上电池时,R1 R2组成的分压网络使得MOS导通,反接则不通。对于这个电路,俺有几个小请教: 1.电源输出180V/10A,给的是6节24V串联的电池充电的,10A的电流不小,MOS这里得用一个较大的散热架; 2.由于R1 R2起到分压作用,也就是为了得到合适的Vgs使得MOS导通,但是也相当于电池的一个负载,顾值不能太小,免得损耗严重。对于6节24V的串联电池,该选择多大的R1 R2? 3.突然发现这个电路有些问题,不知道这样分析对不? R1 R2中点分压假设得到为U1,这个U1电压是对电源的“-”极而言,但是按照这个图要开启MOS的Vgs却是G极对S极而言,也就是打个比方:假设电池电压144V,开启MOS的Vgs为15V,那么U1的值应该为159V才对,但是U1是怎么样也不能超过144V的,这个图是不是有问题呀?

网友C:
4楼 的接法有问题  mos不能饱和导通
可以考虑把NMOS接在电池负,或者用PMOS接电池﹢

楼主:
咦,对头,将NMOS接在电池负极貌似可以解决这个问题。

楼主:
大蚂蚁or maychang 、伟林之类高手可否指点一二,以上方案可行否?如果可行,10A的电流长时间的流过一个功率管,损耗也较大,是否需双管并联比较稳妥?(初步采用30A 200V的N-MOS)

网友D:
测试过有几A的可行的..回头再发个图上来...

网友E:
就一个场效应管搞定了,不用电阻,注意D和S不能接反,否则起不了保护作用。其实10A电流也不大啦,主要是场效应管的导通压降很低,在上面的功耗并不大。

网友F:
10楼厉害,MOS管GS之间耐压180V。

网友G:
咦,对头,将NMOS接在电池负极貌似可以解决这个问题。
引用 楼主:

可以,最好用个稳压管。

MOS 用IR3808即可

网友E:
呵呵....忘记是180V了......
11# maychan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