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9834 DDS芯片有人用过吗?

楼主(2011-02-18):
想问一下,这个芯片怎么产生和输入脉冲频率同频的正弦波?MCLK脚的输入取自单片机的50K输出,我看按照手册里给出的公式,好像输出频率只能小于输入脉冲,有人知道这个芯片到底能不能实现同频输出呢?怎么实现?

手册里给出的公式:fout = fMCLK/2^28 × FREQREG
FREQREG 寄存器是28位的 好像最大只能是2^28-1啊,没法消掉公式里的2^28 ...

网友A:
你用9851就可以,内部有倍频

楼主:
你用9851就可以,内部有倍频
引用 网友A:

谢谢~ AD9851频率太高,用不上啊,浪费了,再一个功耗太高了,价钱也贵...

网友B(2012-09-13):
请问一下大家:

AD9834为什麽要有两个频率寄存器(FREQ0和FREQ1)以及两个相位寄存器(PHASE0和PHASE1)?

因为IC只有一个输出,如果两个频率寄存器和两个相位寄存器都写了值,

那请问输出频率和相位会由哪一个寄存器来决定,还请高手解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