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rotel为什么看不到预拉线??

楼主(2011-02-18):
如图:只能看到几条预拉线,为什么呢?

网友A:
装载网络表的时候有错误吧!把错误解决了就应该可以了!

网友B:
按NSA试试

网友C:
回复 网友B:
就是这个 N S A

网友D:
这是protel出现的莫名其妙的BUG,重新导入网络表试试看。或者把文件导出,关闭软件,再重新打开软件,并导入PCB文件,重导网络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