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51单片机外部RAM

楼主(2011-02-18):
大家好,我刚学51单片机,帮我回答下几个单片机问题吧,解除我心中的疑惑,谢谢了

51单片机有256内部RAM(高128字节,低128字节),这个理解了。

它是不是还有256字节的外部RAM吗?(是不是?)

还是说我理解错了, 根本没外部RAM的,外部RAM都是外部硬件扩展的,是吧

可能表达的比较绕

网友A:
有些有,有些没有
仔细看具体的手册

网友B:
传统的51芯片内部没有你说的那个外部RAM的,现在的一些51芯片里有一大片可以通过DPTR访问的外部RAM,比如华邦77E系列,新华龙的所有芯片

楼主:
回复 网友B:

就是说外部RAM集成在片内了? 整个1单片机来说内部就有 内部RAM和外部RAM? 是吗

网友C:
教科书上的标准51是没有的,有些公司出的“变种”51有。

网友B:
是那意思,那一片空间跟外部扩展的RAM一样使用

网友B:
5楼掉了?

网友D:
恩,你这么理解可以。从编程的角度来说,用MOV指令访问的是内部RAM,MOVX指令访问的就是外部RAM。
并且,外部RAM集成到片内后,原来访问片外外部RAM需要的一些引脚信号也不会出现在相关引脚上了,对用户来说又多出了可做其他用途的引脚资源。

网友E:
外面 里面的区别

网友F:
C8051F就有.标准的是不带的,要自已扩.

网友G:
把所谓的外部RAM理解为扩展RAM就好了,可以自己弄,也可以是增强型的内部带的;

网友H:
回复 楼主:

是的,就就这样

网友I:
是外部扩展的,用P0,P2口接外部ram芯片才会有。

网友J:
内部RAM低128是可以直接(寻址)访问的,外部必须要间址,无论其是集成在片内或外部扩展

网友K:
标准51只有128字节的RAM,52有256字节,这是基本配置,有些厂家的兼容产品集成了Xdata RAM,大小不一,从256字节到64K都有,具体要看器件手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