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03管脚重映射后SPI1和jtag的问题

楼主(2011-02-18):
SPI1 remap之后与JTAG引脚冲突,设计时应如何处理?
上电复位后JTAG引脚不是GPIO状态,而是JTAG引脚,这样,如果上面连接有SPI器件会怎样?

网友A:
SPI1 remap之后与JTAG引脚冲突,设计时应如何处理?
当然避免冲突啦, 比如将 JTAG 改为 SW 口.
SPI器件会怎样?  看引脚和时序.
不过 JTAG 是被动的数据传输. 没有 JTAG 调试器, 不会影响 SPI 器件.

楼主(2011-05-10):
实践证明,可用

网友B:
回复 楼主:
怎讲?调试的时候要移除SPI设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