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工作必须要外接晶振吗

楼主(2011-02-18):
(无正文)

网友A:
不一定啊,有些单片机有内部RC震荡的。
对时间要求不严格,用内部RC就可以了。
或者外部RC震荡

网友B:
很多单片机有内部晶振的-

网友C:
有些自带内部RC震荡

网友D:
不一定非得要外接晶体,但一定要有振荡源,这是它跳动的心脏。

网友E:
必须要有时钟

网友F:
现在大多数单片机都有内部rc了,对时间准确性要求不高的话就用内部rc就行了。内部rc的与外接晶振的区别就在于rc受温度影响较大,温度低了速度会慢一点。而石英晶体受温度较小,因此相对比较准确。

网友G:
现在大多数单片机都有内部rc了,对时间准确性要求不高的话就用内部rc就行了。内部rc的与外接晶振的区别就在于rc受温度影响较大,温度低了速度会慢一点。而石英晶体受温度较小,因此相对比较准确。 ...
引用 网友F:

对。有些单片机的RC震荡稳定度可在1%以内,可部分代替外部晶振。例如宏晶的STC15F系列。。。 :)

网友H:
同感11楼

网友I(2014-04-28):
引用 网友A:
不一定啊,有些单片机有内部RC震荡的。
对时间要求不严格,用内部RC就可以了。
或者外部RC震荡 ...

请问stc89c51单片机是必须接外部晶振的吗?

网友G:
引用 网友I:
请问stc89c51单片机是必须接外部晶振的吗?

是的。详细规格请查看数据手册!http://www.****ducst/datasheet/ ... +_GUIDE-CHINESE.pdf

(3027)

网友J:
我想问晶振为什么是11.9512M

网友K:
是不是自带了的呀

网友L:
外部的晶振精度会高一些。

网友M:
不一定,很多都带有内部RC振荡器。
有时候为了调试方便也会外籍振荡器!

网友N:
引用 网友J:
我想问晶振为什么是11.9512M

11.0592是为了匹配串口的波特率

网友O:
AVR的一般都可以用内部晶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