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外部中断信号两个边沿都触发中断的问题

楼主(2011-02-18):
请教外部中断信号两个边沿都触发中断的问题

看到PIC单片机的外部中断引脚可以检测到外部脉冲的边沿,但只能是要么上升沿,要么下降沿.如果我要想即检测输入脉冲的上升沿,又要检测到他的下降沿,两个边沿都触发中断,这个时候怎么办呢?

请各位高手予以指点,谢谢!

网友A:
进中断时检测是上升沿还是下降沿,确定是上升沿出中断前设为下降沿触发,下降沿时设为上升沿触发!

网友B:
进入中断后,下次中断触发之前,读读IO电平,就知道了

网友C:
菜鸟路过。。。假设是B端口,那你可以这么写
if(RBIE&&RBIF)
{}
就可以了,无论是上升沿还是下降沿都可以进入中断函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