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FT液晶怎么显示汉字

楼主(2011-02-18):
TFT液晶怎么显示汉字 请指教

网友A:
一般要添加汉字库,汉字数量少,比较固定,可以用字模软件做字库,添加到程序中,或者添加标准字库。

网友B(2011-04-19):
看看武汉谷鑫科技的 www.mcutech.cn

网友C:
也有同样的问题

网友D:
有软件和程序,自己看。很简单的。

网友E:
添加字库..
上次找过一个工具,叫FontMaker,可以制造很多语言的字库,
而且Readme里面有足够的说明。。
可惜工具在公司,周一看能不能上传给你

网友E:
这个比较好用[local]1[/local]

网友F:
有软件和程序,自己看。很简单的。
引用 网友D:
谢谢,下来看看。

网友F:
添加字库..
上次找过一个工具,叫FontMaker,可以制造很多语言的字库,
而且Readme里面有足够的说明。。
可惜工具在公司,周一看能不能上传给你
引用 网友E:
求传一份。呵呵

网友E:
15# csq463276932 你去百度一下就有了

网友G:
用过二维数组吗?若用过,那再告诉你有个软件叫字模软件

TFT数据格式类似,在坐标上填入RGB数据就是个点,按照字模的数据画点就有汉字了。

如果液晶有指针自动累加功能,写驱动就要注意啦,不要再用你的画点程序了,优化驱动,

顺着累加顺序写,能省很多CPU指令。

网友H(2012-03-09):
原来是这样。谢谢了

网友I(2013-06-30):
引用 网友D:
有软件和程序,自己看。很简单的。

谢谢奉献!!!

网友J(2013-09-17):
有程序么,,想学习依稀啊

网友K:
引用 网友D:
有软件和程序,自己看。很简单的。

软件用上了,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