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样将PCB走线时端点设置为矩形

楼主(2011-02-18):
在画PCB板时,走线端点通常是圆弧形的,我想把它设置成矩形的方式。不知道怎样设置。

网友A:
没有说清楚使用的是什么软件,还有真正需要表达的内容。按你上面的应该是使用PADS。

网友B:
protel还真不知怎么简易设置

楼主:
怎么不能发送图片了呢。

网友C:
为什么要矩形?特殊需要放铜箔吧。

网友D:
那就不要用导线,铺块铜皮,什么形状都可以,导线本来就应该避免棱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