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C/DC,什么叫同步方式和非同步方式?

楼主(2011-02-18):
(无正文)

网友A:
呵呵,同步就是同步整流,如buck,用一个开关管代替续流二极管,当开关开的时候,续流mos管关闭,当开关闭合的时候,续流的mos管打开,这样的话,就一个打开一个关闭,由于mos管的压降比二极管的压降要小,所以这样的话,效率会高一点。我是这样理解的,不知道大虾们的见解。

网友B:
简单点,从外部电路上看,同步整流DC-DC,外部不需要再接肖特基整流二极管,而非同步整流DC-DC则需要外接肖特基整流二极管,比如SGM6008、SGM6600都是同步整流方式,HT77XX就是非同步整流方式,楼主可以对比下规格: SGM6008.pdf (554.42 KB) SGM6600.pdf (471.15 KB)