俩个二级管的作用

楼主:
(无正文)

网友A(2011-02-18):
只有一个二极管,没看到有两个。

从通过的经验看,这个电路可能有些问题。

楼主:
IN4148和SS12但是不会分析

网友B:
在输入电源感性内阻比较大时D201、L204还是有存在的必要的。毕竟4088的器件最大电压在20V左右。

楼主:
4088最大电压在哪找到得啊 我在datasheet里没找到啊,这个是我上网查到的

网友C:
最大电压28V

楼主:
不好意思,,下次一定注意

网友C:
那个应该是IN4148的参数

网友D:
用来防止反向干扰电压?

楼主:
谢谢6楼 9楼的datasheet
An external bootstrap diode (D2 in Figure 2) is recommended if the input voltage is less than 5.5V or if there is a 5V system rail available. This diode helps strengthen gate drive at lower input voltages, resulting in lower on-resistance and higher efficiency. Low cost diodes, such as 1N4148 or BAT54, are suitable for this application.

网友E:
看了芯片的datasheet,1N4148好像LZ放错了位置,而且为什么要加1N4148在手册中也有说明。

网友F:
左边的二极管是防反接的,可以串联在电源回路里,反向并联的话要求前面有自恢复保险或具有短路保护电路。右边的二极管是续流二极管,开关电源里往往都要用到。

网友G:
12楼中的D2和LZ的D201作用不同,D2是是个自举电路用于提高栅极驱动电压,相当于电荷泵。
想问一下ACT4088多少RMB??

网友H:
左边的二极管还有一个作用:当输入电压瞬间下降时:电感204通过4148放电,给223电容充电。

2个二极管作用可以理解相同,不同的是前面的电压下降频率不及开关电源的开关频率。所以2个二极管选择不一样。右边的要快

网友I:
可以结帖了。

网友J:
用来防止反向干扰电压?
引用 网友D:
没细看,好象是续流的

网友J:
但左下那个更象是反接保护

网友K:
左边的二极管是防反接的,可以串联在电源回路里,反向并联的话要求前面有自恢复保险或具有短路保护电路。右边的二极管是续流二极管,开关电源里往往都要用到。 ...
引用 网友F:

正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