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C921 电流检测运放

楼主:
大侠
还记得这个电路不?
您那边建议用MAX4080,我看了一下这个芯片的datasheet,他的共模抑制比已经很大了,手册上写的是100(min) 124(typ)
有几个小问题要麻烦您老一下:
1.输入电阻250K,这么大的输入电阻,是不是可以不用那两个电压跟随器了?
2.Common-Mode Range,手册上是4.5V(min)76V(max),是不是意味着,输入必须是>4.5V呢?比如,一个信号4.5V,另外一个信号5V,这样的可以,一个输入0V,另一边输入1V,这样的不可以?
3.Current Sense Amplifiers ,什么是电流检测运放?那是不是也有电压检测运放呢?他们有什么不同?
还望大侠能指点一下

网友A(2011-02-18):
我有些忘记具体内容了
不过,你提的这几个问题,似乎有些“乱”,图也不对(于本帖没价值)。

网友A:
1.输入电阻250K,这么大的输入电阻,是不是可以不用那两个电压跟随器了?

不知道你指谁的输入电阻。不过,通常情况是电阻的大小与用多少跟随器未必有关系。

网友A:
2.Common-Mode Range,手册上是4.5V(min)76V(max),是不是意味着,输入必须是>4.5V呢?比如,一个信号4.5V,另外一个信号5V,这样的可以,一个输入0V,另一边输入1V,这样的不可以?

**中,我给你推荐的高边电流检测放大器,没有输入信号,因此,不存在这样的这边那边的比较。

网友A:
3.Current Sense Amplifiers ,什么是电流检测运放?那是不是也有电压检测运放呢?他们有什么不同?

我说不清楚。不过从应用上说,此类运放应该只是专长于从电源正极一侧测电流。通常的方法是在负侧,但会增加地回路电阻。至于它到底用什么技术达到此目的,我不知道,作为应用,不管它也无妨。

网友A:
通常的方法是在负侧,但会增加地回路电阻。

这个要解释一下。
地回路增加电阻,无法从原理上消除它的影响,但是,如果是源侧(正极)则可以通过滤波电容削弱它的影响。这就是它的优势。话说回来,你设计的电路,为什么也采取这种方式?

楼主:
大侠。。。之前的那个帖子不是我问的,我只是现在有个电流检测电路,也想这样来做的
1,输入电阻,是指那个运放本身的输入电阻,MAX4080本身的输入电阻。那两个电压跟随器,目的不就是为了增加电路的输入电阻吗?现在运放本身的输入电阻已经很大了,所以不用在前面放电压跟随器吧?
2,Common-Mode Range,是运放手册上的数据,我的意思是,它的这个值是什么东西呢?是不是指共模信号要大于4.5V才行呢?你4L楼说的“没有输入信号”是什么意思呢?

网友B:
不知道你指谁的输入电阻。不过,通常情况是电阻的大小与用多少跟随器未必有关系。
引用 网友A:

跟随器可以实现阻抗的转换,也可以增强带负载的能力。后面的两个跟随器,实仪表运放之类什么的。

楼主:
我突然想明白了
感激大侠

网友A:
哈哈,这几天很少发帖……被逼明白的感觉,到底如何?

……我只记得有那么个帖子,但不记得是否是你的,抱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