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救,MSP430F2416T上电后晶振不工作是什么原因呀?

楼主(2011-02-18):
求救,MSP430F2416T上电后晶振不工作是什么原因呀?使用的是32.768KHz的晶振,电路连接时没问题的?正常的话,单片机不烧写程序,上电后,晶振是应该工作的吧?XOUT脚应该有输出吧?

网友A:
单片机不烧写程序 可能性比较多,如果条件允许最好先最个最小系统,确定各个硬件没有问题(当然买个试验箱更好)。比如说你晶振的电容,仿真器本身好坏,连接是否正确,(并口的比USB的要好的多),你的JTAG画的对不对,430芯片是不是坏的,晶振也有可能,等等,我也是新手,去年用过F247。一步步学,很纠结,幸好有老师和1系的试验箱..... 希望能帮助到你,

楼主:
谢谢呀,最小系统是搭过的了,是不是正常的系统MSP430的时钟信号用示波器也测不到呀?关键是程序烧不进去,单片机是MSP430F2416,仿真器是LSD-FET430 UIF
release状态烧写程序 提示错误the debugging  session could not be started.
Either the debugger initialization failed,or else the file"……\123.txt"was corrupt or of an unsupported format.

2# lk0623

网友B:
不烧程序,晶振可能不起振。

网友C:
先确认器件及焊接是否有问题,另外匹配电容的容量要适当,匹配电容的容量跟频率和晶体的负载电容参数均相关。

楼主:
程序烧不进去呀现在

楼主:
元器件焊接应该是没问题的,最小系统,焊了两块电路板,都写不进去,郁闷啊

网友C:
无法烧录程序除了本振问题之外,还要检查电源、烧写接口的连线、复位电路等等。

网友B:
晕~ 你用什么方式烧程序?

工程是release模式,你想debug?

release模式编译生成txt格式目标代码,用利尔达的烧录器烧到单板中。

不能debug

楼主:
我也是用的利尔大
工程是release模式,使用make快捷按钮生成目标代码后,再用download and debug那个按钮烧到目标板中,对吧?

网友B:
应该选debug模式。编译和调试。

release是发布版本,不能调试。它编译成的代码,是给工厂生产产品时烧入芯片的。

楼主:
debug log window显示内容如下:
Fri Feb 18 21:29:34 2011: Interface dll version 2.3.5.0
Fri Feb 18 21:30:42 2011: Device : MSP430F2419
Fri Feb 18 21:30:42 2011: External voltage : 0.0 V
Fri Feb 18 21:30:42 2011: VCC voltage : 3.3 V
Fri Feb 18 21:30:43 2011: Failed to load debugee: C:\Documents and Settings\XQP\桌面\PCI程序测试\Release\Exe\test.txt
单片机实际是MSP430F2416,芯片选择是没错的

网友D:
txt不能用仿真器debug,要选择生成d43文件才行

楼主:
怎样生成到d43文件呀?如何烧到芯片里?
看网上介绍的都是生成*.txt文件的

楼主:
论坛里怎么发图片呀?能发图片就好了,把Jtag口发上来

网友D:
IAR的link选项卡里面有

网友E:
我以前也用过430的。下载不了程序
无非就是接口与编译器设置问题。
注意:3。3V负荷较大时,下程序前请给目标板加电源。
我用了几W片的430169,没出现一片坏的。请不要轻易去怀疑它是坏的。

楼主:
感谢mmax
感谢大家!LED灯终于开始闪了,兴奋呀!
正如mmax所说的那样,选择debug模式,device中正确选择芯片,linker中选择debug information for C-spy,debugger 选择Fet Debugger,FET debugger中选择Texas instrument USB_I ,正确选择COM口(与驱动上的一致),不同的仿真器这一项的设置应该不同,我的仿真器是LSD_FET430UIF。make按钮编译链接,然后download and debug按钮下载程序,完成后,目标板重新上电,程序开始运行,OK。
还有要注意的是JTAG口的2脚和4脚,使用仿真器为目标板供电时,2脚接VCC,4脚悬空;目标板使用自己的电源时,2脚悬空,4脚接VCC。晶振的峰峰值好像是50mv左右。
我是新手,有什么说的不对的地方还请高手们指正呀,仅供参考

网友F(2012-02-09):
我的也出现同样的想象,5块板,有1块是好的,可以顺利的烧写程序及仿真,其他四块有三块是出现the debugging  session could not be started.
Either the debugger initialization failed,or else the file"……\123.txt"was corrupt or of an unsupported format.这样的现象,有一块是焊上芯片后电源与地之间短路,换了一块芯片后还是短线现象,拆掉芯片电源与地之间是不连接的;焊接绝对没有问题,仿真器的连线也没问题,设置是按照20楼的设置,也没有问题;怀疑是这批芯片买到假货了,但有没有可靠的说服力;请高手指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