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示波器量电路板的地会是什么结果?

楼主(2011-02-18):
(无正文)

网友A:
DCDC电容选的不合适吧?还是地线太小了来?

网友B:
量DC-DC输出时候示波器地夹要夹在输出端,且地夹的导线要尽量收拢,输出要有滤波电容,随意夹底线会把杂波引进来,干扰判断。

网友C:
回复 网友B:

最小地线环+10uF电容?

网友B:
10uF电容可能压不下去纹波哦,要电解+瓷片才行。

网友D:
这个你要注意示波器探头附近有没有电磁干扰

网友E:
量纹波,要把示波器的20MHz的哪个什么东西关掉,再就是一定要近地测量,也就是说,量测的地要靠近电压;

楼主:
诸位说的我都搞了
1、把探头的夹子下掉,用铜丝缠在探头上当地
2、输出用了100uF的那种黑色低ESR的聚合物电容+104的瓷片
3、示波器用的20M带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