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家见到的节能“神器”

楼主(2011-02-18):
过年回家发现,赚钱其实很容易,只要你会玩点低劣魔术都可以到乡下赚大钱,当然前提是你必须没有良知。

  事情的起因是这样的,春节回家在发小家打牌,正爽着,电线突然着火了。。。
经过各种努力,总算火灭了,因为发现及时,损失几乎为0
作为一个伪电工,当然要帮忙排查下起火原因,
很快就发现起火点是 电表下面的一个小“玩意”,据发小的父母描述,这是个“科技下乡”的节能神器, 把它并联在电表下面能看到电表明显转速变慢
   我仔细看了那玩意就是一个特大号电容,从节能的角度来讲,这不符合能量守恒定理,而且有如此节能产品,完全可以获得诺贝尔奖;从偷电的角度来说,这么简单、便宜并如此方便操作的玩意儿就能偷电?估计电力公司早就开不下去了

哪位大神出来揭穿下骗局……

楼主:
而且价格便宜,每只只要15块。。。
但市场好啊。。。

楼主:
都是光看没意见么?
猜想下,这就好比PJ 春晚魔术一样有意思啊

楼主:
额,真的没有意见么?

网友A:
把它并联在电表下面

具体是并联在那两根线上的?
进 L     出 L
进 N     出 N

网友B:
这种东西论坛里早就说过了。
在感性负载时,并上合适的电容进行无功补偿,使功率因数尽可增大,这个是很多大工厂的必须设备,因为工厂装有无功电度表。
但是,在普通家庭,装的是有功电度表,所以弄个电容并上去是唬人的

楼主:
回复 网友B:
我虽然注册比较早,但是各种原因,没有常上,最近那么半年才比较活跃
所以最好给我个链接吧,我去扫扫盲

根据你给出的结论,那么应该是说当时的骗子用的电表是无功电表,而不是家用的电表?而且他带的负载应该是电机之类的,如果是灯泡,那么就不会有明显的转速降低了
是这个意思吧

网友C:
所谓 “节电器” ,有的还有很华丽的外包装,其实并不是电容,貌似220V交流电容而已。真是这种电容,其价格不菲,不会少于25元。15元买来绝不会亏本。接在多为感性的交流市电上提高功率因素,虽不能有通常意义的节电省钱,但对电网有益无害。不会有如此好心亏本的骗子。

网友D:
回复 网友C:
对电网“但对电网有益无害”还有待斟酌,
光电容又没法补偿开关电源的功率因数,无功电流的损耗又不会直接记到自家的电表上,可以说这种电容补偿功率因数是损人不利己!

网友E:
我在街边也见过所谓的节电器,就是一电容,给你试的时候电表确实转慢了,负载是一个灯泡,纯电阻负载。实际是在玩串联和并联的游戏,当电容与灯泡串联时,因容抗增加电路总阻抗,所以电表转慢了,

网友C:
我见过有很华丽的外包装所谓的节电器,绝不是电容,给你试的时候电表确实转慢了,负载是一个灯泡,纯电阻负载。实际在玩什么把戏不得而知。可能是电路切换的游戏,当电表电压线圈断开时,电表转慢。用万用表电阻档测量“节电器”的两端。指针没有任何充放电现象。

网友C:
我见过有很华丽的外包装所谓的节电器,绝不是电容,给你试的时候电表确实转慢了,负载是一个灯泡,纯电阻负载。实际在玩什么把戏不得而知。可能是电路切换的游戏,当电表电压线圈断开时,电表转慢。

网友F:
有意思,但本人仍然认为这并不能节省电的,只是电容可以存储电量啊,当家里没有用电时,它仍然在放电的,电表还是在转动的吧

网友B:
回复 楼主:
不好意思,链接我也没法给出,只能你自己慢慢找了,或者到百度上搜下相关的词
这个问题之前确实有人讨论过,用的就是无功表或者改装过的电表,一定不是正规的家用电表

网友B:
回复 网友C:
看用的是什么电容了,不知道你买过电机上的电容没,洗衣机上的6uF才不到5块

楼主(2011-03-23):
居然在淘宝上发现了,
居然真的有人把这东西拿出来卖居然,
我居然用了居然

楼主:
而且买的人超多。。。。。。。。
谁给解释下吧,那个演示的视频还是 白炽灯。。。。。

网友G:
电表前端把功率因素搞低,在后端并一个无功补偿电容上去,老式电表就转慢了。

网友G:
就一个无功补偿配电柜中的电容,只是这个小型化,容量低而已。

网友H:
这个也不是没有道理,如果家中的洗衣机等感性负载使用的时候,那么并联电容器,可以提高功率因数,接近1,从而效率增高,达到节电目的。
    如果说家中使用电炉、白炽灯等阻性负载的时候,并联电容,是没什么意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