稳压管三极管稳压电源,如何消除电源过冲?谢谢

楼主(2011-02-18):
如图所示,输入48V电源,经过3.9V稳压管和一个三极管,得到输出3.3V,但是测试发现3.3V过冲比较大,有9V之多,时间100us,请问如何才能消除过冲

网友A:
增大与稳压管并联的电容容量应该有效。

楼主:
与稳压管并联33uF/100V电解电容,过冲仍然很大,8V,没什么改善。谢谢!

网友B:
48V输入到3.3V输出,这个压降真不少。调整管的功耗重。不知这个3.3V要提供多大的电流输出

网友C:
如果负载电流波动不大的话,输出端用lc试试,用个小电感挡一下

楼主:
负载电流不大的,波动也不大。30mA左右

网友D:
输入串接一个电阻试试。

楼主:
多大的电阻?根据功率计算?

网友E:
我觉得一味的串接电阻或者串接电感消除过冲,是不对的。
有可能是三极管选型不对或者电路原理有问题。

网友E:
把左边的电阻值增大一倍看看。
你的压降太大。

网友E:
48V变为3.3V,楼主是想节约成本吗?

网友F:
楼主真有创意
一般情况下,这么大的压差,调整管会非常的热

网友G:
稳压管加个电阻负载试试

网友H:
输出加嵌位

网友I:
啊?这就是过冲啊!
反馈电路的瞬态响应跟不上变化速度--->a)反馈回路频响不够;b)...

楼主:
恩,的确是节约成本,工作电流小,不到10ma。如果用buck转换器,成本至少1美元,这个电路成本估计1美角。

网友I:
只是一个发射极输出,没有反馈,要不过冲那怎么办?
输出端加大电容试试.

网友J(2011-06-23):
请问10K电阻的是什么封装?要注意功率问题

网友J:
建议在输出端串联一个电阻试试,10——100欧姆

网友K:
输出端加大电容就可以了啊

网友L:
恩。开关电源来这里学习了。支持一下老大的帖子

网友M:
所有电容都加大,100UF

网友N:
感觉原理上没有问题,发生过冲的原因我看不像在调整管(除非买到质量差的元件),也不是基极驱动电路。试着换一个型号的三极管看看。如果还过冲,很大的可能是你的后级还有其它的电源支路与画出的这部分电路并了

网友O:
回复 网友D:
世办真小呀?伟林版主真是到处都能看到你的身影.

网友P:
支持电容加大

网友Q(2012-02-28):
可以加一個33UF或者100UF的電容試一下。

网友R:
在基极串驱动电阻,在BE之间并上电阻看看

网友R:
或则重新设计基极驱动电路,基极串驱动电阻,在驱动电阻上再并上加速电容

网友S(2013-03-05):
在基极上串电阻应该可以

网友T:
加大电容

网友U:
本公司长期供应:
助焊剂:
1、无铅助焊剂
2、有铅助焊剂
3、 无卤助焊剂
4、 太阳能光伏助焊剂系列
5、低固免洗助焊剂
6、 松香型免洗助焊剂、 松香型免洗消光助焊剂
7、 低固免洗松香型助焊剂、 中固松香型免洗助焊剂、 高固松香型助焊剂、 松香免洗消光型助焊剂
清洗剂
1、电路板清洗剂
2、金属表面油污清洗剂
3、LCD、玻璃等光学类清洗剂
锡条、锡丝
1、有铅TF-188(5) 无铅TF-2600(5)
2、低温无铅TF-388(2)
3、特殊式艺合金TF-288(0)
为一切需求客户提供强有力的技术支持和解决方案
欢迎有需求之人士洽谈    张生:15989550939       深圳同方电子

网友V:
那个与稳压管并联的电容,才0.1uf,太小了,起不到会什么作用

最起码要10uf或100uf

网友W:
个人觉得还是输入端串联个电阻更好些

网友X:
使用瞬变二极管。

网友Y:
楼主应该用TL431驱动三极管,这样就不会有过冲了,TL431的控制方式是输出取样,有反馈,所以能抑制输出的过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