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导线的电感是怎么推导出来的??

楼主(2011-02-18):
附件是最近看的一篇**,是讲趋肤效应的,**上说单一的导线,趋肤效应很严重。
导线的电感应该和趋肤效应有直接关系,但如果存在邻近效应时,电感量会改变多少呢?

网友A:
电感与此应该无明显关系,但其等效电阻则会有明显关系。邻近效应也如此。

楼主:
但是感觉应该有影响啊,因为如果两个导线电流大小相等方向相反,磁场会抵消。我理论知识不足,所以只是感觉。请HWM指点

网友A:
但是感觉应该有影响啊,因为如果两个导线电流大小相等方向相反,磁场会抵消。我理论知识不足,所以只是感觉。请HWM指点
引用 楼主:

哦,那就不是“邻近效应”的问题了(至少主要不是那个问题)。紧挨着的两并行导线上走相反电流(其实就是差分),其差动电感自然是相抵(具体和它们的环路面积有关)。其实,这时已经不是考虑单根导线的电感了,而是两根导线合并串联的电感。

楼主:
“差动电感”与“两根导线合并串联的电感”有什么区别呢?

网友A:
“差动电感”与“两根导线合并串联的电感”有什么区别呢?
引用 楼主:

“差动电感”意指加差模信号时所呈现的电感,若加共模信号的话就不同了。

所谓“两根导线合并串联”是指考虑差动电感时,必须将两根导线合并串联(非一般无耦合串联)起来对待才能有电感抵消的作用。

网友B:
这里讲的是互感。

网友C(2012-03-01):
好高深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