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卡芯片数据线连接过长问题~?

楼主(2011-02-18):
问题如下,DM9000与网口网络变压器间的接线约15~20CM,现在生产的新的88E6060的交换机接这产品,出现偶尔性70%的检测错误无法连接,使用网络自动协调,出现错误时交换机判断为10Mb网络,30%能成功工作

估计是线太长引起,但结构已定,无法改,能有什么好的解决方法吗?

网友A:
我用过网口,PHY和网口变压器做在一块PCB上,没有出现过LZ那样的问题。
可以临时将网口连线减短,看看是否能工作稳定。
如果确实是连线太长导致,那可以尝试一下:用多股粗线,给连线加屏蔽, 每对信号双绞。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手上有两款机子,只要是都做在同1PCB板上的,都能检测到设备,但是别的网口与变压器连线约1M左右长度得,就会出现失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