芯片引脚的电平是高是低?

楼主(2011-02-18):
一个芯片的输入引脚,连接一个47K电阻,再连接3.3V。请问这个引脚的电平是高还是低?
我觉得无法判断。除非知道芯片此引脚的内阻。高手指教?

网友A:
无法判断,要看该引脚是输入型还是输出型,只有是输入型才能判断该引脚的电平处于高。现代IC的输入引脚内阻都较高,用47K电阻足以偏置到高电平,但输出引脚则肯定不行。

网友B:
无法判断,要看该引脚是输入型还是输出型,只有是输入型才能判断该引脚的电平处于高。现代IC的输入引脚内阻都较高,用47K电阻足以偏置到高电平,但输出引脚则肯定不行。

请问何为输入型,何为输出型?

网友C:
算是高吧。

网友D:
LZ都说了是输入了,那绝大部分情况算高。

不排除有些芯片的输入管脚内部加了弱下拉,外面加上拉就到不了VCC了,一多半吧。

网友E:
如果按LZ说的该引脚为输入脚,有以下情况。
1:如果输入为悬空后内部上拉使能,则为高电平。
2:如果内部下拉使能,一般IO的下拉在100k-M级不等,按最强的下拉100k算,也超过2/3 VCC(如果IO有施密特) 还是可以检测到高电平的。

网友F:
此芯片引脚电平无法判断。
因为前提不够:比如芯片的供电电压是多少伏啊,此芯片是哪一类的芯片。

网友G:
到底是什么芯片,测一下不就知道了。

网友H:
问题描述的不是很清楚

网友I:
是否可以先量測一下該引腳對地的電阻是多少,然後決定高低電平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