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VS打浪涌残压太高,和参数上写的出入太大了

楼主(2011-02-18):
我用5.0V,1500W的TVS管打500V浪涌,按照参数,应该钳位在10V左右,但测出来残压却有150V,这是为什么啊,TVS管不是反应时间是NS级的吗?

网友A:
要分级啊!跨度太大了!

楼主:
要分级啊!跨度太大了!
引用 网友A:

什么跨度太大?请指点

网友B(2011-03-20):
期待大拿的解释,我在应用TVS就出现过一个问题,而且还比较低级和严重

网友C:
要分级啊!跨度太大了!
引用 网友A:

哈哈,我有同样问题,请高手指点啊

网友D:
最大箝位电压(VC):当TVS管承受瞬态高能量冲击时,管子中流过大电流,峰值为IPP,端电压由VRWM值上升到VC值就不再上升了,从而实现了保护作用。

保护元件的选用应慎重。

网友E:
分级是什么意思,不懂,mark一下等回复

网友F:
我也是,TVS加于不加都是一个样,可能是测试方法有问题

网友G:
当测试时施加的浪涌超过一定强度后,TVS本身也会呈现一定的R\L\C特性,此时就钳不住电位了,你可以用多级TVS,各个TVS等级从上到下顺序排下来。

网友H:
:P,学习了!
实际设计中都需要这吗?

网友I:
TVS直接打浪涌是有问题的,TVS主要是针对ESD,它的波形和Surge的有很大不同,也就是说Surge的能量要大很多,TVS是搞不定的,还有可能打爆TVS管,所以需要加仿雷期间和TVS来共同解决。

网友J:
第一级最好用气体放电管,分级设计

网友D:
分级防护:根据被保护的电子系统的具体防护要求,充分的比较各种保护器件(气体放电管、压敏电阻、固体放电管、瞬态抑制二极管、二极管阵列)之间的性能差异,择优选择,合理使用,以提高保护的可靠性。
从分级保护的限压波形,沿线路侵入的雷电暂态过电压波逐步限制到一个很低的电压水平。

网友K(2011-04-21):
500V浪涌,电流250A,TVS通流量100A左右,不能吸收这么大电流,残压必然高。13楼的电路可以

网友L(2011-05-30):
对,浪涌电流太大了,TVS承受的峰值电流很小,没有接其他的泄流器件,肯定挂的。光速度快还不行。

网友M(2011-07-12):
13楼电路,正解
就是面积占用积较大,R的选择,也要稍大些才好

网友N:
能量控制。分流。分压。工作于断路和短路状态之间。

网友O(2011-11-08):
最好配合放电管和压敏处理,

网友P:
先放一颗气体放电管在最靠近接口的地方,然后才是压敏电阻或TVS构成分层次、分级防护。不要指望一个器件就把问题给搞定了。

网友Q:
有瞬态功率为500W或1.5KW的TVS管,它们的瞬态通流量太小,譬如P6SMBJ6.8,如果做信号线的防雷,可在信号线上串联电阻,因此,也是可防雷的.
   本人做过多款铁路信号产品的EMC或防雷设计,经验丰富.
---- huayi02786581163@126.com

网友R:
你是用什么波形测试的?10/700us的应该没有什么问题的。如果是用8/20us的电流波就有一百多伏的残压,因为它的电流比较大。用8/20us电压大点的话TVS会爆!TVS是用后级保护的!

网友S(2015-09-22):
引用 网友D:
分级防护:根据被保护的电子系统的具体防护要求,充分的比较各种保护器件(气体放电管、压敏电阻、固体放 ...

请教一个问题,假如是AC220V,第一级用600V放电管和471压敏,第2级在L、N间并TVS大概也要到440V的,那么存在一个问题就是,打差模1.2/50&8/20时,第二级输出残压太高,把后面IC打坏了,隔离用32mH的共模电感,这种情况该怎样把残压降低?